[电路/定理]
求解释,运放零输入输出问题,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图,出现 Vi 输入为0V,但是运放有输出,为900多mV的偏置电压加上工频频率的小波动,
但是MOS下面的那个 1Ω 的电阻那没有电压,什么原因这是?

网友A(点评):
MOS管都没有开启,

楼主(2018-06-15):
上面的图是我问题的图,对于下面的图就没有出现问题,Vi 为0的时候,运放输出基本为0

楼主:
描述的问题,图中运放采用的是LM2904,忘了改过来;
后来换成LM358测试,正常,Vo 为0 。
跟运放有关吗?大神求解

网友B:
电路的区别就在R30和R3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区别就在R30和R31上

是的,运放采用LM2904的时候出现的,采用LM358的时候没有问题输出为0

网友C:
要看运放的输出电压摆幅,运放有这个参数

网友D:
单电源供电,不论LM358/LM2904,输入0下输出都在几十mV甚至上百mV。
上面两个电路结构相差太大,不能直接对比,如果都是用下面的电路却出现这么大的差异,不应该,这两颗运放共模输入电压都可以到0V

网友E:
运放都有offset voltage和bias current。

网友A:
没有负电源怎么有零 电位。此电路不可能有零电流的这个状态,因为零电流表示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