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的证明:皮亚诺公理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2018-06-15):
定义

目的是定义自然数集合,首先需要承认的是集合具有的一些运算性质,例如a=b时a,b代表的是同一个元素。
皮亚诺的这五条公理用非形式化的方法叙述如下:
Ⅰ 0是自然数;
Ⅱ 每一个确定的自然数a,都具有确定的后继数a' ,a'也是自然数(数a的后继数a'就是紧接在这个数后面的整数(a+1)。例如,1'=2,2'=3等等。)
可是仅有这两个公理还不够完整地描述自然数,因为满足这两条的有可能不是自然数系统。比如考虑由 0, 1 构成的数字系统,其中1的后继为0。这不符合我们对于自然数系统的期望,因为它只包含有限个数。因此,我们要对自然数结构再做一下限制:
Ⅲ 0不是任何自然数的后继数;
但这里面的漏洞防不胜防,此时仍不能排除如下的反例:数字系统 0, 1, 2, 3,其中3的后继是3。看来,我们设置的公理还不够严密。我们还得再加一条。
Ⅳ不同的自然数有不同的后继数,如果自然数b、c的后继数都是自然数a,那么b=c;
最后,为了排除一些自然数中不应存在的数(如 0.3),同时也为了满足一会儿制定运算规则的需要,我们加上最后一条公理。
Ⅴ设S⊆N,且满足2个条件(i)0∈S;(ii)如果n∈S,那么n'∈S。则S是包含全体自然数的集合,即S=N。(这条公理也叫归纳公理,保证了数学归纳法的正确性)
注:归纳公理可以用来证明0是唯一不是后继数的自然数,因为令命题为“n=0或n为其它数的后继数”,那么满足归纳公设的条件。
若将只考虑正整数,则公理中的0要换成1,自然数要换成正整数。

更正式的定义

一个戴德金-皮亚诺结构为一满足下列条件的三元组(X, x, f):
Ⅰ X是一集合,x为X中一元素,f是X到自身的映射;
Ⅱ x不在f的像集内;
Ⅲ f为一单射。
Ⅳ 若A为X的子集并满足x属于A,且若a属于A, 则f(a)亦属于A,则A=X。
该结构与由皮亚诺公理引出的关于自然数集合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
1° 自然数集P不是空集;
2° P到P内存在a→a直接后继元素的一一映射;
3° 后继元素映射像的集合是P的真子集;
4° 若P任意子集既含有非后继元素的元素,又有含有子集中每个元素的后继元素,则此子集与P重合。
能用来论证许多平时常见又不知其来源的定理!
例如:其中第四个假设即为应用极其广泛的归纳法第一原理(数学归纳法)的理论依据。

加法的定义

我们定义,加法是满足以下两种规则的运算:
Ⅰ ∀m∈N,0 +m =m;
Ⅱ ∀m,n∈N,n' +m = (n +m)'。
有了这两条仅依赖于“后继”关系的加法定义,任意两个自然数相加的结果都能确定出来了。

加法性质

1+1=2
  = 0’ + 1 (根据自然数的公理)
  = (0 + 1)’(根据加法定义Ⅱ)
  = 1’ (根据加法定义Ⅰ)
  = 2 (根据自然数的公理)

结合律
证明对任意的a,下述命题成立:
∀b,c,(a+b)+c=a+(b+c)。
当a=0时,
(0+b)+c=b+c(加法定义Ⅰ)
=0+(b+c)(加法定义Ⅰ),命题成立。
假设命题对a成立,则对a':
任给b,c,有(a'+b)+c=(a+b)'+c=((a+b)+c)'=(a+(b+c))'=a'+(b+c),命题也成立。
由公理Ⅴ,命题成立。由此即得结合律a+(b+c)=(a+b)+c。

m'=1+m

当m = 0 时,1+m=1+0=0'+0=(0+0)'=0',命题成立。由公理Ⅴ,即知命题对m的其他自然数取值也成立。

m'=m+1
当m= 0 时,对于m',m'=0'=1=0+1=m+1,命题成立。对(m+1)',(m+1)'=m'+1=0'+1=(0+1)+1=(m+1)+1,命题也成立。由公理Ⅴ,即知命题对m的其他自然数取值也成立。

m+0=m
(1)当m=0 时,m+0=0+0=0,m=0,于是m+0=m成立,即m+0=m在m=0时成立;
(2)假设m+0=m在m=k时成立,即k+0=k,那么当m=k'时,m+0=k'+0=(k+0)'=k',m=k',于是m+0=m成立,即m+0=m在m=k'时成立。由此,如果m+0=m在m=k时成立,那么m+0=m在m=k'时成立;
由(1)(2)得,m+0=m恒成立。
由公理Ⅴ,即知m+0=m对于m的其他自然数取值也成立。

交换律
现证对任意的自然数n,下述命题为真:
∀自然数m,n+m=m+n。
当n=0时,对于n,n+m=0+m=m=m+0=m+n,对于n',n'+m=(n+m)'=(m+n)'=m'+n=m+1+n=m+0'+n=m+(0+n)'=m+n',交换律成立。
由公理Ⅴ,即知交换律对于n的其他自然数取值也成立。

乘法的定义

乘法是满足以下两种规则的运算:
Ⅰ∀自然数m,m · 0 = 0 ;
Ⅱ∀自然数m,n,m · n' = m ·n +m 。
有了这两条仅依赖于“后继”关系的乘法定义,任意两个自然数相乘的结果都能确定出来了。

乘法性质

乘法分配律
m·(n+k)=m·n+m·k。
证明:
当n=0时, m·(0+k)=m·k =0+m·k=m·0+m·k,
因此乘法分配律对n=0成立。
假设结论对n成立, 下证结论对n'成立。
m·(n'+k)=m·(n+k)' (加法定义)
=m·(n+k)+m (乘法定义)
=(m·n+m·k)+m (归纳假设)
=m·n+(m·k+m)=m·n+(m+m·k)=(m·n+m)+m·k(加法结合律、交换律)
=m·n'+m·k (乘法定义), 因此结论对n'也成立, 由数学归纳原理知, 乘法分配律成立。

乘法结合律
(m·n)·k=m·(n·k)。
当k=0时,(m·n)·0=0 (乘法定义)
m·(n·0)=m·0=0 (乘法定义)。
假设结论对k成立, 即(m·n)·k=m·(n·k)。 下证结论对k'成立。
(m·n)·k'=(m·n)·k+m·n (乘法定义)
m·(n·k')=m·(n·k+n) (乘法定义)
=m·(n·k)+m·n (乘法分配律)
=(m·n)·k+m·n (归纳假设), 因此结论对k'也成立, 由数学归纳原理知, 乘法结合律成立。

0·n=0
当 n=0时,由乘法定义0·0=0, 结论成立。
假设结论对n成立, 即0·n=0。 下证结论对n'成立。
0·n'=0·n+0 (乘法定义)
=0+0 (归纳假设)
=0 (加法定义)
因此, 0·n‘=0, 结论对n’也成立, 由数学归纳原理知,结论成立。

n'·m=n·m+m
当m=0时, 由于n'·0=0(乘法定义)
又n·0+0=0+0 (乘法定义)
=0 (加法定义), 因此n'·0=n·0+0, 结论成立。
假设结论对m成立, 即n'·m=n·m+m. 下证结论对m'成立。
n'·m'=n'·m+n' (乘法定义)
=(n·m+m)+n' (归纳假设)
=(n·m+m)+(n+1) (后继运算)
=(n·m+n)+(m+1) (加法运算的性质)
=n·m'+m' (乘法定义和后继运算)
因此结论对m'也成立, 由数学归纳原理结论成立。

乘法交换律
m·n=n·m。
当m=0时, 0·n=0=n·0, 结论成立。
假设结论对m成立, 即m·n=n·m. 下证结论对m'成立。
n·m'=n·m+n (乘法定义)
=m·n+n (归纳假设)
=m'·n(前文结论)
因此结论对m'也成立, 由数学归纳原理乘法交换律成立。

减法和除法

定义整数为自然数对(a,b);定义:如果a+d=b+c,则(a,b)=(c,d);定义整数加法为(a,b)+(c,d)=(a+c,b+d);定义(a,b)的相反数为(b,a)。将(a,0)和a等同。则可以证明自然数是整数的一部分,加法的定义是相符的。这样,在整数上,我们有相反数的概念。整数和它相反数的和是0,0和任意整数的和是其自身。在整数上,定义a-b为a+(-b)。可以验证,这样的定义与通常理解的整数加减法是一致的。
进一步定义有理数为整数对[a,b],其中b非零。定义[a,b]=[c,d]如果ad=bc。定义有理数乘法为[a,b][c,d]=[ac,bd],定义[a,b]的倒数为[b,a],如果a,b非零。定义有理数加法为[a,b]+[c,d]=[ad+bc,bd],定义[a,b]的相反数为[-a,b],定义a-b为a+(-b)。将[a,1]和a等同,则可以证明整数是有理数的一部分,加法减法乘法的定义是相符的。这样,在非零有理数上,我们有倒数的概念。非零有理数和它倒数的积是1,1和任意有理数的积是其自身。在有理数上,定义a/b为a(1/b),如果b非零。可以验证,这样的定义与通常理解的有理数加减乘除法是一致的。

我就问:好玩吗?

网友A:
抱着本教材,抄上面的定理,这个谁不会啊,能识字,会敲键盘的人都能干。

可是你这到好,直接复制粘贴,不如大师有道德感,人家好歹时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着本教材,抄上面的定理,这个谁不会啊,能识字,会敲键盘的人都能干。

可是你这到好,直接复制粘贴, ...

    真理就是真理,复制粘贴能算“偷”吗?

网友A:
看看大师生搬硬套的功夫:

分析模拟电路第一步,找工作点啊,然后才可能交流分析。

看看人家这个高级玩意,前夕也没有,直奔主题啦!
用标准的线性小信号模型网上硬套,套不上去,抹点润滑油使劲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师生搬硬套的功夫: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 虚短虚断是在小信号才有效,搞个阶跃?

大师跑书上抄那些数学,论坛上没多少人能看懂,大家都会以为大师是复旦大学教授。

再一玩电路,一看就知道是新手,刚入门的新手。

首先,那个电路图是不能那样标的,输入V是大写,i是小写,根据常规,这个Vi表示的是变化分量的有效值,激励是正弦的话就是相量。
输出uo全是小写,说明这是变化分量的瞬时值。

比对下面推导公式,就知道全它良的乱套了。

网友A:
根据下面推导,那个Vi是不是该这样标:

网友A:
其次,根据下面Uo表达式知,他是求大信号响应的,这就要求知道运放的压摆率等非线性参数。接着才是运放的准线性行为起作用,由于运放具有多个工作点,每个工作点下的小信号参数都不同,哪能就那样闭着眼套公式啊。

网友A:
所以说,他画的那个图是错误的,正确时大概形状是这样的:

上图中原来的两个图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为了突出细节,局部放大:

网友A:
这个大师连跟随器都不会分析,非常生硬地跑教科书上,模仿线性时不变网络的分析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突出细节,局部放大:

哈哈哈,内行就内行,外行就外行,HWM还是写软件去吧,瞎搀和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内行就内行,外行就外行,HWM还是写软件去吧,瞎搀和啥啊?

那我们也要说道理,用道理把他说的心服口服。话不说到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把话说到位,他却鸭子嘴硬,那是他的问题。

请先看图片,注意最后一行那几个大黑字,那个是【中心思想】,是他扯了一大堆想证明的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们也要说道理,用道理把他说的心服口服。话不说到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把话说到位,他却鸭子嘴硬, ...

可以出个“反面教材”了。。。。。

网友A:
首先,想证明这种结构是不是跟随器,连沙比也知道该看Vi-Vout曲线图,如果是过原点的斜率=1的直线,说明在原点附近是跟随器。

其次,跟随器这个概念,很明显是稳态响应!!而非暂态。

第3,大家看看大师干嘛去了。他看阶跃响应去了。根据阶跃响应来看是不是跟随器,天底下根本不存在跟随器了,输入和输出形状完全的雷同,那就绝不可能用响应速度有限的主极点运放模型了。反之,如果是理想情况下存在,那楼主用那么【复杂】的模型,累的只喘,是不是在做无用功啊???

不过人家那U0--t曲线画的很美!

第4,大家请看上面的 Uo--t曲线图,很明显,他是假设输入输出初始值都是0的!!!!!!!
既然是从原点开始变化的,那么铁定有一段是线性区,在这个区间虚短虚断是成立的,此时的正反馈“跟随器”结构也要【跟随】一段时间。看看他右边那个U0--t图,南辕北辙了,完全背道而驰了。

网友A:
原点附近的区域,良种结构是不是都是过原点的单位斜率的直线?:

这家伙连跟随器都玩不转,还天天在论坛吹牛X,装大师。

网友B:
我想静静

网友C:
还是不懂它们的物理意义。在实际电路中,那个“跟随器”是不能像跟随器那样工作的!
要是没有物理意义的话,那电工们为啥花时间去研究讨论这样的“屠龙术”?
负反馈跟随器,输入变化后,输出是真的能跟随。
那个正反馈的就不行,输入变化后,输出不是跟随,而是远离输入。假设这是个物理电路,有几率发生暂时“跟随”,但只是暂时,要暂时的做什么?

网友C:
应该叫不稳定的跟随器,或者叫不可靠的振荡器,反正它不是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