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线?

楼主(2018-06-15):
剥开看起来像是铜丝,但是死活无法上锡,用了助焊膏都没用,电烙铁一烫铜丝就发黑,用吸铁石试了,不是铁丝。

楼主:
用刀片轻轻一刮,变成白色了,还是无法上锡。

楼主:
难道是铝线?

网友A:
好像就是垃圾铜线吧

我也遇到过。。好的红的发亮,很容易上锡。

垃圾的感觉好像生锈了。。不上锡,,比较难用。主要是便宜。。

网友B:
氯化锌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氯化锌有效吗?

没试过,找不到了,原先买过两瓶,用来焊接不锈钢很利索。

网友C:
估计是铝线

网友D:
铝线 或者是垃圾铜丝,

网友E:
是质量非常差的铜线

网友F:
有可能是外包铜色的铝丝(或铁丝)

网友G:
黑心铜,遇到过,基本上不了锡

网友H:
用焊接不锈钢锡线试试

网友:
就是铜包铝啊,这种线不是用来焊接的。

网友I:
镀铜的铝线

网友J:
镀铜的铝线,很难焊,烙铁温度调低点,手法快,还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K:
绞合后用松香助焊试试,注意不要用无铅焊锡,温度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