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中Edit Text显示数据问题

楼主(2018-06-15):
在COM程序中接收数据后,用Edit Text控件显示,希望能显示最后一次的数据。
向图片右边的样子,图片左边是目前能做到的。感觉两者相反!

楼主:
接收窗口用的是 EDIT TEXT控件

楼主:
版主大神在哪里???

网友A:
你意思是不想动手下拉滑块到最底下?想让软件帮你自动下滑到最下面?

网友A:
set(handles.listbox,'ListboxTop',x)

x是你listbox里所有的数据总数

网友B:
Edit控件,可以取得总行数,然后定位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handles.listbox,'ListboxTop',x)

x是你listbox里所有的数据总数

大神,我用的控件不是listbox!

是控件EDIT TEXT啊!

是不是我没有理解到你的意思,请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控件,可以取得总行数,然后定位行号

大神,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操作呢?

你用什么软件开发的?不同开发工具对应的具体方法不同,但思路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开发的?不同开发工具对应的具体方法不同,但思路都是如此 ...

我用的是MATLAB2018

楼主:
大神们帮助看看啊!!!

楼主:
难到就没有人兄弟做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到就没有人兄弟做过吗?????

我说的那个是你说的那个控件的一个参数元素。并不矛盾,双击你说的那个控件,就弹出来我说的那个列表了,里面一堆参数,我想应该是这里设置。虽然我也没用过这个鬼。

楼主:
这个东东还是没有找到关键点啊!

%% 显示最后一行
setappdata(handles.set_rx_window, 'ListboxTop', numRec);

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ListboxTop跟本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上边这一条setappdata函数是无效的,真是搞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东东还是没有找到关键点啊!

%% 显示最后一行

之所以设置不了这个参数,是在一个图形系统里有多个组件,那么设置每一组件的属性要setappdata可能不行,或者说我没有用对。

楼主:
%% 显示最后一行
setappdata(handles.set_rx_window, 'ListboxTop', numRec);

%% 显示最后一行
set(handles.set_rx_window, 'ListboxTop', numRec);

楼主: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大家不要找了,软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