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TMC260的SG_TST引脚一直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8-06-15):
我用STM32做步进电机驱动,所用芯片为TMC260,但是遇到了以下情况1、芯片引脚SG_TST一直有不规则的脉冲波输出;
2、调试时可以正常驱动电机,但烧录完程序,重启后就无法驱动电机。
请问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A(点评):
是不是驱动频率跑太快,失步了

楼主:
没人用过TMC260?

网友B:
用了TMC2660,程序兼容260,已稳定量产。SG_TST引脚暂未用到。目测是你的参数配置不正确。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80210813

网友C(2019-07-14):
这是由于无传感器力矩检测功能Stallguard功能起作用了  您可以尝试关闭Stallguar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