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电书关于反相比例运算电路这段话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15):
你这样子, 图片看不清哪
还不如抄一遍
运放的输入阻抗也会参与进行计算了, 所以算式要发生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子, 图片看不清哪
还不如抄一遍
运放的输入阻抗也会参与进行计算了, 所以算式要发生变化了 ...

已经重新编辑了,请看。

网友A:
应该是运放的输入阻抗不能忽略了
也会加到方程中, 进行计算了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

就是这段话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B:
当R1值很大时,势必负反馈R2也应很大。但是R2过大会有许多麻烦。
若是R2反馈不直接Uo,而是插入一个小于1的比例因子,问题就得到解决。
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R3/(R3+r4),就满足了要求。

网友C(点评):
这么巧,与你撞帖。

网友C:
楼主不要将理想运放的两虚关于放电倍数的计算,用于实际运放,即Ri可能对输入端信号分流,就影响放电倍数。

网友D:
先抱怨一句,你这传图技术没进步。

楼主的意思是那俩电阻阻值与运放输入阻抗同一量级后,反相放大器的增益Rf/Rg会产生很大误差。
我认为你那书是错误的,增益与运放输入阻抗没关系。

网友D:
算了一下,说没关系是错的,关系是:
开环增益Aol,运放输入阻抗Rin,反馈电阻Rf, 算出来误差是:Tol = 1/(Rin*Aol/Rf + 1)。
比如:Aol=100K,Rin = 10G,Rf = 1T; 得出Tol = 0.1% = 1000ppm
要是用Rf = 1G,那Tol = 1ppm;
大家可以把自己用到的情况带入计算一下。看什么时候出现作者说的“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