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JLINK 烧写问题

楼主(2018-06-15):
如题,刚接触GD  ,用Jlink 调试 编译通过 下载时出现 这个情况   编程算法选的是  GD32F10x_MD.FLM  换别的也不生!!!!

网友A:
连线没有问题吗

楼主:
没有擦除加密位,所以烧不进去,Jlink没问题。对锁住的芯片要用GD串口下载软件擦除保密位,不能直接用J link 下载。

网友B:
才接触GD32 MCU 的话,就从最简单的程序调试开始的吧

网友C:
该MCU的还有编程算法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擦除加密位,所以烧不进去,Jlink没问题。对锁住的芯片要用GD串口下载软件擦除保密位,不能直接用J lin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GD32F103VCT6的芯片  烧写过一次后  SWD就识别不到了

网友D:
从连线开始排查的吧

网友E:
jlink接口和32的一样吧,看下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F:
这种问题的很难解决么?

网友G(2021-05-12):
我用的GD32F103C-START 开发板,用JLINK下载例程,会报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才可以用JLINK下载

网友H(2023-04-23):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I:
出现什么问题?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