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的问题

楼主(2018-06-15):
(无正文)

网友A:
干嘛再底层画 啊
顶层画完 导入PCB 把器件放底层不好嘛?
如果是双面器件,一般也都是按顶层为主,底层为辅 也可以放焊盘

网友:
蓝色是不符合CRC规则的报错,导入到PCB的元器件默认都是顶层。想移动到底层的话,双击修改属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