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个忙,谁能指点写个温度比较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06-15):
我要用C52一片,两个18B20,LCD1602一个,分别是A温度和B温度,测得温度后进行比较,当A大于B时,超过2度时输出,继电器吸合。A和B的温度值有显示。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帮忙写是不可能的啦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按照你说的逻辑,照着逻辑写就好了,帮写不可能。

网友C:
这很简单的,网上都有拿过来改下就行了,我们帮你的只有顶帖了,加油吧。

网友D:
大家都很忙的。没人会帮你写代码的
如果需要外包可以去外包频道问问

网友D:
如果遇到什 么具体问题,可以在论坛发帖讨论

网友E:
LZ没有将价格给出,没人有兴趣。

如果楼主是学生,应该自己认真去写,碰到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问。

网友F:
虽然很简单,但是没有动力写。

网友G:
7楼说的对。

网友H:
楼主自己写吧,一点不难。网上资料一大堆

网友I:
if(A-B >= 2)
{
  继电器输出;//
}

网友J:
你只要能采集到温度,就很简单了,至于采集的程序网上太多了。
建议自己动手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