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一段时间后速度变慢

楼主(2018-06-15):
(无正文)

网友A:
你做了什么操作了

楼主:
在使用TMS320VC5509A采集ADS1274数据并进行运算的过程碰到如下问题,搞了几天,也没有思路,所以想请教一下,DSP程序的运行过程如下:

上电初始化后,循环执行如下过程:

读取2048个AD值-->FFT-->频率计算-->LCD显示

大概1s左右会循环一次。

在上电1~2个小时之内,测到的频率值是正确的,但是大概2~3个小时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DSP的运行速度变慢

网友B:
慢,表现在?

楼主:
采到的AD值会丢失

网友C:
复位键重启DSP呢

楼主:
重启恢复正常

网友D:
是不是类似堆栈或者缓存没有及时清?

楼主:
问题补充:程序里每次FFT后会计算FFT结果的模值,有大量长整形数据的乘法、除法及平方根运算,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呢?

网友E:
很可能哈

楼主:
那5509里长整形的乘除法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F:
单步跟跟看。

楼主:
嗯,周一去看看吧,多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使用TMS320VC5509A采集ADS1274数据并进行运算的过程碰到如下问题,搞了几天,也没有思路,所以想请教一下 ...

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下     如果确定时钟没问题的话   应该不会变慢啊

网友G:
有用到外扩存储吗    是不是存储读写效率越来越低了

网友H:
这是硬件芯片的能力变弱了?

网友I:
这个看来是芯片的功能不齐全的

网友J:
芯片的设计要考虑的范围比较广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