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的小车

楼主(2018-06-15):
最近在做超声波避障的小车,可问题频现,哪位大神给点相关的程序啊

网友A:
你得描述什么问题的?

网友B:
以前都是做红外感应的。

楼主:
你用的什么MCU?先在论坛搜索下吧。论坛有很多的。

楼主:
那我看下哈

网友C:
超声波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么,这个主要是计算发送返回的时间间隔的

网友D:
有什么问题楼主可以发到论坛,论坛大神很多的

网友E:
超声波的话方向性比较单一的,最好是红外的

网友F:
超声波就是用发送和返回波的时间差计算距离,像倒车雷达

网友F:
超声波模块是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模块

网友G:
用超声波的话转完的不太容易实现的。。个人意见

网友H:
超声波直线测距的是没有啥问题的,但是跑啥S弯的就没优势的,微波的就可以,带一定角度的测量

网友I:
超声波是可以用来做小车的避障传感器的,主要是检测距离的。。

网友J:
超声波避障论坛里有资源,网上也不少的

网友K:
楼主有什么问题,不妨直接发出来,大家帮你找原因

网友L:
主要利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

网友:
避障小车用红外好还是超声波好

网友M:
超声波模块是用来判断障碍物方位和距离的,如何转动壁障是需要程序编写来进行控制的。

网友N:
超声波模块测量的扇形范围区域内根据超声波返回距离的变化判断是否存在障碍物

网友O:
超声波发生电路发射超声波,接受电路接受产生中断进行壁障

网友P:
你要有个小车底盘。

网友Q:
超声的驱动程序?

网友R:
这个就是检测距离而已。

网友S:
你需要什么程序呢?

网友T:
软件和硬件都不一样,怎么给出程序

网友L:
在测距计数电路设计中,采用了相关计数法,其主要原理是:测量时单片机
系统先给发射电路提供脉冲信号,单片机计数器处于等待状态,不计数;当信号
发射一段时间后,由单片机发出信号使系统关闭发射信号,计数器开始计数,实
现起始时的同步;当接收信号的最后一个脉冲到来后,计数器停止计数。

网友:
红外对反射面的松软关系不大

网友M:
超声波是有测量范围的,如果物体太近需要用红外线来测定。一般的机器人都是同时配备红外线和超声波两种定位方式。

网友N:
如果存在障碍物,则根据你程序的设计,控制车体转向或停止等。

网友O:
直接壁障不能检测到障碍物

网友P:
超声波的有效距离, 从多少距离开始, 该超声波有效; 到多少距离, 该超声波是盲区.

网友Q:
避障的逻辑. Level 1: 停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停下来. Level 2: 仔细分析, 如果左边有障碍, 则右转, 右边有障碍, 则左转.   其强化版本是, 持续计算障碍大致位置及距离, 如果距离持续缩短, 且小于安全距离, 则停止. Level 3: 绕路通过.

网友R:
你可以使用红外检测的。

网友S:
驱动电路的程序吗?

网友T:
具体描述你的需求,才能可以的。

网友U:
这个要考虑周围的影响的

网友V:
超声波避障的还是蛮好的方案的

网友W:
超声波做避障的还是蛮简单的哈

网友W:
这个缺点是适应性比较差的,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的

网友X:
采用超声波进行设计的,要处理好其林敏度的

网友Y:
都有什么问题,针对性的解释

网友Z:
超声波注意盲区

网友AA:
距离传感器测量得的距离信息进行避障行走

网友AB:
Arduino智能小车——超声波避障

网友AC:
要使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AD:
具体说一下你遇到的问题吧

网友AE:
超声波测距有问题吗?

网友AF:
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G:
不一定必须使用超声波

网友AH:
以前做过寻迹小车。

网友AI:
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AD:
是控制程序问题还是检测的问题呢?

网友AJ:
测量时单片机
系统先给发射电路提供脉冲信号,单片机计数器处于等待状态,不计数;当信号
发射一段时间后,由单片机发出信号使系统关闭发射信号,计数器开始计数,实
现起始时的同步;当接收信号的最后一个脉冲到来后,计数器停止计数。

网友AC:
是基于msp430吗?

网友AA:
距离前面障碍物小于20cm时,它会改变行进方向

网友AB:
超声波模块HC-SR04

网友AI:
超声波避障不是很难吧。

网友AH:
楼主试试寻迹小车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AG:
可以使用控红外传感器的。

网友AF:
测距,然后控制避障就行了。

网友AE:
可以使用红外线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