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chdog enable后要怎样去喂狗?

楼主(2018-06-15):
watchdog enable后要怎样去喂狗?

楼主:
如果仅仅就是Enable的话,会导致I2C经常超时(应该是没有喂狗导致复位的原因吧。)。

网友A:
喂狗还不简单,在超时时间内定时喂就是了

楼主:
呵呵!您回答得太精辟了!

关键是怎么样喂狗?像添加CSD的时候,可以看对应元器件的datasheet来查找相关的函数进行调用。

楼主:
关于watchdog的我却没有找到对应的函数或者对应的datasheet。

网友B:
喂狗:
M8C_ClearWDTAndSleep;

M8C_ClearWDT;
TRM Sleep and Watchdog 一节有讲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头我去测试一下。这里先结贴给分了。

网友D:
狗喂的好了,就有看门狗的作用,如果喂的不好,会引起其它的问题

网友E:
如果楼主问 语句怎么写 那就是有相应的喂狗指令 如果楼主问喂狗的时间 那问题就太大了 一言难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