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如何分配?

楼主(2018-06-15):
存储空间不够

网友A:
啥片子,干啥?

楼主:
使用的28035的DSP的主控芯片,但是其cmd文件的存储划分不够了怎么办?

网友B:
地址划分看看

楼主:
0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C00  */  /*0x000C00 */
   RAML3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1       : origin = 0x000480, length = 0x000380     /* on-chip RAM block M1 */
   RAML2       : origin = 0x008C00, length = 0x000400
   RAML4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0400  /* individual setting*/
   RAML5       : origin = 0x3F8400, length = 0x000400  /* individual setting*/

网友C:
哪儿不够了

楼主:
现在RAML3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的空间不够了。它是放.text文件的?

楼主:
难道035的空间就这8K的SRAM吗?

网友D:
这个自个安排,看看数据手册上的范围

网友E:
1、找找哪个空的多,将存储器作统筹安排
2、放到flash里。

网友F:
外扩一片sram

网友G:
优化算法   扩充外存  换片子

网友H:
这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优化算法的,并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变量或者数组的。

网友I:
这个解决办法就是进行数据的压缩的也可以。

网友J: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J:
这个就不很清楚了哈

网友K:
这是由专门的地址控制的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0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BEGIN      : origin = 0x0000 ...

这种是按照什么进行分配的?

网友M:
地址划分

网友N:
这个我没实际的操作过的

网友M:
flash能用吗,或者不能外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