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有这个能嘛

楼主(2018-06-15):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有这个能嘛

网友A:
信号反射不但可能引起过冲,还可以导致电平的误判断。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好好琢磨琢磨吧

网友C:
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在信号完整性的相关书籍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反射是指传输线上存在回波(echo)。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压/电流)的一部分经传输线到达负载端的接收器;由于不匹配一部分被反射回源端驱动器,在传输线上形成振铃(ringing)驻波。

网友E:
过冲(overshoot)是指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下冲(undershoot)是指紧邻的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超过设定电压;振铃(ringing)就是反复出现的过冲和下冲。

网友F:
信号的反射是需要被消除的

网友G:
使用电容

网友H:
可以使用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I:
这个说白了就是信号的干扰与抑制的

网友J:
这个就是信号线的线路信号干扰的

网友K:
这个影响在信号线的走线时要考虑到并消除的

网友L:
走线的信号反射的,在精密一起设计中能够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