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TA1能捕获到,而TA2不能捕获到

楼主(2018-06-15):
我做一个捕获的实验,P1.2和1.3作为TA1和TA2的捕获源,下降沿捕获,点捕获到的时候,指示灯1亮,并马上改为上升沿捕获,当捕获到的时候,指示灯2亮,指示灯1灭。
现在问题来了,只有TA1能捕获到,而TA2不能捕获到

网友A:
你是什么接法?

楼主:
接法是外接一个按键到地

楼主:
能进入TA0中断吗?

网友B:
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include <msp430x16x.h>
void bcs_init()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 &= ~XT2OFF;//打开XT
do
  {
   IFG1 &= ~OFIFG;//清除振荡失效
   for(i = 0xff; i > 0; i--);//等待
  }
while((IFG1 & OFIFG) != 0);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MCLK = SMCLK = XT2,三分频
}
void timera_init()
{
P1SEL |= BIT0 + BIT1 + BIT2;
P4DIR |= BIT0 + BIT1 + BIT2;
TACTL |= TASSEL_2 + ID_3 ;//时钟源为SMCLK再三分频
TACCTL1 |= CM_2 + SCS + CAP + CCIE;//捕获模式,同步捕获,中断打开,下降沿捕获
TACCTL2 |= CM_2 + SCS + CAP + CCIE;//捕获模式,同步捕获,中断打开,下降沿捕获
_EINT();//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狗
bcs_init();
timera_ini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vec()
{
P4OUT ^= BIT0;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_vec()
{
switch(TAIV)
    {
  case 2: if(TACCTL1 & CM_2)//上升沿
    {
     TACCTL1 = (CCTL1 & (~CM_2) | CM_1);//改成下降沿
     P4OUT ^= BIT1;//LDE翻转
     CCTL1 &= ~CCIFG;//清除中断标志
    }
    else if(TACCTL1 & CM_1)//下降沿
    {
     P4OUT ^= BIT1;//LDE翻转
     TACCTL1 = (CCTL1 &(~CM_1) | CM_2);//改成上升沿
     P4OUT ^= BIT2;//LDE翻转
     CCTL1 &= ~CCIFG;//清除中断标志
    }
    break;
  case 4: if(TACCTL2 & CM_2)//上升沿
    {
     TACCTL2 = (CCTL2 & (~CM_2) | CM_1);//改成下降沿
     P4OUT ^= BIT1;//LDE翻转
     CCTL2 &= ~CCIFG;//清除中断标志
    }
    else if(TACCTL2 & CM_1)//下降沿
    {
     P4OUT ^= BIT1;//LDE翻转
     TACCTL2 = (CCTL2 &(~CM_1) | CM_2);//改成下降沿
     P4OUT ^= BIT2;//LDE翻转
     CCTL2 &= ~CCIFG;//清除中断标志
    }
    break;
        case 10: break;
    }
}

楼主:
估计是软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退出中断后,忘了清PCA的中断标志了呢?

网友B:
你这里有设置P1.3口吗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把问题拆开来验证,更容易定位问题在哪里。

网友E: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3;//MCLK = SMCLK = XT2,三分频
应该是8分频吧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G:
你的程序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H:
是不是没有这个寄存器呢

网友I:
捕获模式对吗

网友J:
接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K:
示波器测试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L:
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M:
配置是不是没有时间间隔呢?

网友N:
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O:
这个不是只能捕获一种变化吗

网友F:
你使用的是什么mcu呢?

网友G:
可能代码配置的问题

网友H:
你的msp430吗?

网友I:
怎么配置的捕获模式呢?

网友J:
可能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K:
如果信号有变化才能捕获的。

网友L:
是同一路的信号吗?

网友M:
是不是配置的间隔太短了?

网友N:
查看一下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O:
上升沿捕获开始配置是否生效呢?

网友P:
这个涉及到定时器的捕获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