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c转换完成之后怎么把转换的数据输出到上位机上?

楼主(2018-06-15):
在adc转换完成之后怎么把转换的数据输出到上位机上?

网友A:
用串口发送呗!

网友B:
你要传输多少的数据?

网友C:
usb 串口都可以。

网友D:
通过串口发出去

网友E:
可以使用其他的工具,实现数据通讯,比如CAN总线

网友F:
先做好通讯的协议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串口了

网友H:
RS232通讯协议,自定义即可

网友I:
数据速率低 就串口  不行就spi

网友J:
通过以太网

网友K:
上位机数据传输

网友L:
最简单的就是串口了。

网友D:
先用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E:
最经济的方式就是使用串口

网友F:
用串口工具测试

网友G:
需要一个串口模块

网友H:
可翻阅网络资料

网友I:
串口就足够

网友J:
网络传输可以实现的。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mcu呢?

网友M:
你的速率是多大的呢?

网友K:
通讯格式需要固定好的

网友N:
简单的RS232总线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