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除仿真器,自己运行却失败

楼主(2018-06-15):
CC2530编写好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在线设置断点程序运行成功;当移除仿真器,自己运行却失败,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晶振问题

楼主:
如是晶振问题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B:
看看楼主的加载运行方式对么?

网友C:
用的什么的编译环境,iar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D:
这个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单步仿真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F:
可能没有复位

网友:
要点download 而不是在线仿真

网友G:
复位电路呢?

网友H:
感觉应该不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I:
共地了吗

网友J:
可能晶振有问题

网友K:
独立运行有问题吗

网友L:
你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M:
仿真器是什么呢?

网友N:
这个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楼主测试一下信号吧。

网友F:
你确定你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了?

网友J:
检查一下晶振是不是没有信号呢?

网友:
全速运行一遍

网友I: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G:
建议楼主重新复位试试看。

网友H: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N:
楼主把原理图上传看看。

网友M:
程序下载了吗?

网友L:
是usb供电吗?

网友O:
这个要看下程序是不是已经下载进MCU中的

网友P:
是不是单步仿真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