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预设的数值进行比较

楼主(2018-06-15):
外部进入一个电压信号,然后向通过AD转换,变成数字量,想与预设的数值进行比较

网友A:
你得目的是什么

楼主:
也可以输出用PWM+PID算法+外部整形电路输出电压,适用于不带DA的IC

网友B:
不知道你使用什么CPU啊,需要根据具体的CPU资源决定细节的

网友C:
LZ自己的想法就很不错

网友D:
这样可以做成一个闭环控制的。

网友A:
与预设的数据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的结果在反馈控制输入的。

网友E:
这个监测措施是比较好的

网友F:
看来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G:
这个怎么设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