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浮点数的运算

楼主(2018-06-15):
用的是C6416的芯片,这是一个定点DSP芯片。现在要去做浮点数的运算,请问一般需要去做什么特殊的配置么?

网友A:
不需要做什么专门的配置吧

楼主:
我试了一下没做什么专门的配置,似乎完全能正确的进行浮点运算,不出什么问题。但是这样会不会造成效率较低呢?

网友A: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因为用ccs自带的profile菜单下的clock工具,发现哪怕是一次浮点乘法都要100个cycle(时钟周期)。这会不会有些太长了吧?

网友B:
定点DSP运行浮点运行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他并非是用浮点处理单元,而是靠软件模拟来处理的。所以效率方面肯定不如浮点处理器。

网友C:
6416不是浮点型的吗?

网友D:
即使芯片支持浮点数,但定点小数运算也是最佳的速度选择。所以从速度和效率上肯定会受影响。

网友E:
DSP的定点浮点运算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F:
在DSP的控制中,浮点数是少不了的。

网友G:
浮点运算还是蛮有难度的呢

网友H:
直接支持硬件的浮点运算

网友I:
对浮点运算的编程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浮点类型

网友J:
在工程属性中引用IQmath.lib库文件

网友K:
在CMD链接文件中指明IQMath数学表的位置

网友L:
这个只要支持就行了。

网友M:
浮点运算 DSP 比定点运算 DSP 的动态范围要大很多

网友N:
浮点 DSP 的浮点运算用硬件来实现

网友O:
在很多场合都可以不用浮点。

网友P:
先把浮点运算定点化了

网友H:
对浮点数的处理需要通过编译器来完成

网友I:
比如单精度的float来完成

网友J:
使用IQMath库函数的主程序中引用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K:
MEMORY
  {
  PAGE 0:
  PRAMH0 (RW)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PAGE 1:
  IQTABLES (R)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b50
  DRAMH0 (RW)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1000
  }

网友Q:
格式转换
  IQN浮点转定点,IQNtoF定点转浮点

网友L:
还需要什么转换函数吗?

网友M:
正常运算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N:
在单周期内完成,因而其处理速度大大高于定点 DSP

网友P:
如:浮点0.5  用16位定点  0.5*32768  =16384 了。

网友O:
定点运算的位数已经达到了32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