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知道: 新产品M48x 为什么最高电压只支持3.3V?

楼主(2018-06-15):
原来M4系列都支持5V电压啊!

楼主:
是不是为了保证最小待机电流小于1微安? 那抗干扰性不是差了,用在工业上没有M451强。

网友A:
同问,应该要搞个更加宽泛的电压范围 1.8-5.5v都可以工作

网友B:
功耗不好搞。
M480大概是新制程,功耗低频率高,但无法兼容5V供电

网友B:
他们选择了低功耗,放弃了5V相容

网友C:
请问是M48x的那个型号,  有M487吗,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D:
•        操作特性
        -        电压范围:1.8V至3.6V

网友D:
应该是因为用5V系统的越来越少了。另外其他家的单片机这个定位的都是3.3,所以新唐也这么做了

网友E:
这个没啥吧,好多厂家都是3.3,还有一些1.8的变态

网友F:
低功耗和放弃5V好像并不冲突啊

网友A(2021-02-28):
听说有新款的M48x系列 支持5v

网友G:
M48x系列如果出5V版本,肯定大卖,因为抗干扰上去了,就可以用在工业上了,现在只能选功能弱很多的M45x~

网友G:
希望出个M49x系列,结合M48x的性能,M45x的抗干扰,无需考虑功耗,因为工业上不在乎那点电

网友H:
有5V的 48X系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