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SPI与I2C一起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8-06-15):
ARDUINO PROMINI ,IIC连OLED,SPI连433,
OLED程序 和433程序都能单独跑,合并后有冲突,只要IIC通讯后,SPI只能通讯一次就断。
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使用了相同的资源?
不用相同的资源就好了

网友B(2018-12-20):
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 在中断处理函数里边做最简单的标志置位处理,先判断二者中断是否均可进行。

网友C:
IIC可以采用IO口模拟,不占硬件资源,防止和SPI公用硬件资源。

网友B:
理论上,硬件资源是可以同时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