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基于单片机12864单片机简易示波器

楼主(2018-06-16):
1.程序源码 下载地址: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sbit RS=P1^0;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并行读写选择信号, H读, L写
sbit E=P1^2; //并行使能端, H有效, L无效
sbit jiakey=P3^0;
sbit jiankey=P3^1;
#define  LcdData P0
unsigned char dati=0;
unsigned char dat[100];
unsigned char over=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mode=0;
unsigned int delnop=0;
//////////////////////////////////////
unsigned char Lcd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LcdData=0xff;
    RS=0;
    RW=1;
    E=1;
    _nop_();
    Busy=LcdData&0x80;
    E=0;
    return Busy;
}
/*********************************
向LCD写入字节数据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Busy());
        RS=1;
        RW=0;
        E=0;
        _nop_();
        _nop_();
        LcdData=Data;
        E=1;
        _nop_();
        _nop_();
        E=0;
}
/***********************************
从LCD中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Lcd_CheckBusy());
        LcdData=0xff;
        RS=1;
        RW=1;
        E=1;
        _nop_();
           Temp=LcdData;
           E=0;
           return Temp;
}
/*************************************
想LCD中写入指令代码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Code)
{
        while(Lcd_CheckBusy());
           RS=0;
           RW=0;
           E=0;
           _nop_();
        _nop_();
           LcdData=CmdCode;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
/**************************************
为加速逻辑运算而设置的掩码表,这是以牺牲空间而换取时间的办法
***************************************/
code unsigned int LcdMaskTab[]={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
向LCD指定坐标写入一个象素,象素颜色有两种,0代表白(无显示),1代表黑(有显示)
****************************************/
void Lcd_Put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z,w;
        unsigned int Temp;
        if(x>=128||y>=64)
                return;
        Color=Color%2;
        w=15-x%16;//确定对这个字的第多少位进行操作
        x=x/16;//确定为一行上的第几字

        if(y<32) //如果为上页
                z=0x80;
        else     //否则如果为下页
                z=0x88;

        y=y%32;
        //EA=0;
        Lcd_WriteCmd(0x36);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z);     //列地址
        Temp=Lcd_ReadData();//先空读一次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8;//再读出高8位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再读出低8位
        //EA=1;
        if(Color==1) //如果写入颜色为1
                Temp|=LcdMaskTab[w];//在此处查表实现加速
        else         //如果写入颜色为0
                Temp&=~LcdMaskTab[w];//在此处查表实现加速
        //EA=0;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z);     //列地址
   Lcd_WriteData(Temp>>8);//先写入高8位,再写入低8位
   Lcd_WriteData(Temp&0x00ff);
        Lcd_WriteCmd(0x30);
        //EA=1;
}
/*****************************************
清除Lcd全屏,如果清除模式Mode为0,则为全屏清除为颜色0(无任何显示)
否则为全屏清除为颜色1(全屏填充显示)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x,y,ii;
        unsigned char Temp;
        if(Mode%2==0)
                Temp=0x00;
        else
                Temp=0xff;
        Lcd_WriteCmd(0x36);//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EA=0;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Temp); //写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Temp); //写数据 D7-D0
                                //EA=1;
                        }
        Lcd_WriteCmd(0x30);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Reset()
{
        Lcd_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_Write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
void InitADC()
{
P1ASF=0X80;
ADC_RES=0;
ADC_CONTR=0xef;
EADC=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0xef;
if(over==0)
{
        temp=delnop;
        while(temp)
        {
        temp--;
        }
        dat[dati]=ADC_RES;
        dati++;
        if(dati>100)
        {
        dati=0;
        over=1;
        }
}
}
//////////////////////////////////////
void disp_0(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
void disp_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3(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4,y+0,1);
}
void disp_k(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4,y+1,1);
Lcd_PutPixel(x+4,y+3,1);
Lcd_PutPixel(x+4,y+4,1);
Lcd_PutPixel(x+5,y+1,1);
Lcd_PutPixel(x+5,y+2,1);
Lcd_PutPixel(x+5,y+4,1);
}

void clr(unsigned char starx,unsigned char stary,unsigned char endx,unsigned char endy)
{
char x=0;
char y=0;
for(x=starx;x<endx;x++)
{
        for(y=stary;y<endy;y++)
        {
                Lcd_PutPixel(x,y,0);
        }
}
}
void disp_bj(void)
{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for(x=13;x<114;x++)
{
Lcd_PutPixel(x,52,1);
}
for(y=0;y<52;y++)
{
Lcd_PutPixel(13,y,1);
}
for(y=0;y<52;y++)
{
Lcd_PutPixel(114,y,1);
}
Lcd_PutPixel(13,51,0);
Lcd_PutPixel(13,41,0);
Lcd_PutPixel(13,31,0);
Lcd_PutPixel(13,21,0);
Lcd_PutPixel(13,11,0);
Lcd_PutPixel(13,1,0);
Lcd_PutPixel(114,51,0);
Lcd_PutPixel(114,41,0);
Lcd_PutPixel(114,31,0);
Lcd_PutPixel(114,21,0);
Lcd_PutPixel(114,11,0);
Lcd_PutPixel(114,1,0);

disp_0(5,50);
disp_1(5,40);
disp_2(5,30);
disp_3(5,20);
disp_4(5,10);
disp_5(5,0);
disp_0(117,50);
disp_1(117,40);
disp_2(117,30);
disp_3(117,20);
disp_4(117,10);
disp_5(117,0);

disp_2(13,58);
disp_hz(18,58);
disp_2(38,58);
disp_0(43,58);
disp_hz(48,58);
disp_2(63,58);
disp_0(68,58);
disp_0(73,58);
disp_hz(78,58);
disp_2(88,58);
disp_k(93,58);
disp_hz(98,58);

}
void 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
{
int i,dx,dy,e,x,y;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1,y1,1);
dx=x1-x0;
dy=y1-y0;
x=x0;
y=y0;
if(dx>0&&dy>0)
{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x=x0;
y=y0;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x=x0-x1;
dy=y0-y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y=y0-y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x=x0-x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if(dx>0)
{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
}
else
{
dx=x0-x1;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
}
}
if(dx==0&&dy!=0)
{
if(dy>0)
{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
}
else
{
dy=y0-y1;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
}
}
}
void disp_ware()
{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clr(14,0,15,52);
                for(x=1;x<100;x++)
                {
                        clr(x+14,0,x+15,52);
                        line(x+13,51-(dat[x-1]/5),x+14,51-(dat[x]/5));
                }
}
//////////////////////////////////////
main()
{
Lcd_Reset();
Lcd_Clear(0);
InitADC();
disp_bj();
EA=1;
while(1)
{
if(over)
        {
                disp_ware();
                if(jiakey==0)
                {
                  if(mode<3)
                         {
                          mode++;
                         }
//                        while(!jiakey);
                }
                if(jiankey==0)
                {
                if(mode>0)
                        {
                        mode--;
                        }
//                        while(!jiankey);
                }
        switch(mode)
        {
        case 0:
                delnop=1;
                disp_p(91,54);
                clr(66,54,71,57);
                clr(41,54,46,57);
                clr(16,54,21,57);
        break;
        case 1:
                delnop=40;
                disp_p(66,54);
                clr(91,54,96,57);
                clr(41,54,46,57);
                clr(16,54,21,57);
        break;
        case 2:
                delnop=440;
                disp_p(41,54);
                clr(91,54,96,57);
                clr(66,54,71,57);
                clr(16,54,21,57);
        break;
        case 3:
                delnop=4440;
                disp_p(16,54);
                clr(91,54,96,57);
                clr(41,54,46,57);
                clr(66,54,71,57);
        break;
        default:
        break;
        }
        over=0;
        }
}
}

很棒,期待的示波器。

楼主:
电路原理图(各种版本,AD.word)

楼主:
3.PCB文件

网友A:
一言不合就放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言不合就放代码。。。。。。。。。。。。。。。。。。。[em: ...

这个示波器还凑合能用,能显示波形哦

网友B:
感谢楼主,最近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不客气,这个是12的单片机内部带ADC,51的单片机需要自己外加ADC,可以在LCD12864上显示波形,调节频率。

楼主:
本人亲测可用,满足基本波形,基本频率的测试,可以显示波形,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一个。

网友C:
感谢楼主,好想做个示波器,给力。

网友D:
12864液晶可以显示波形吗?好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好想做个示波器,给力。

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代码没有问题,算法还行吧,你可以做个试试,原理图也有的,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64液晶可以显示波形吗?好像试一下

可以的,波形可以显示正弦 方波  三角波等,频率区间也可以设置,还行吧,能凑合用。

网友E:
不知道好不好改在STC15w4k32的的学习板上,上面正好有个12864的OLED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好不好改在STC15w4k32的的学习板上,上面正好有个12864的OLED显示器? ...

你参考下程序,应该不是很难,单片机部分好改就是OLED部分不太好改,成功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放代码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个,比较好看些

个人比较邋遢不太注重美观,请问在那个地方设置,高级编辑里面的哪个按钮,请指示。

网友F:
在这里,这样放出来大家看起来好看些,像CSDN里面的代码一样,方便共享

网友G:
放个图片,看看你的效果如何?

网友H:
回复只为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这样放出来大家看起来好看些,像CSDN里面的代码一样,方便共享

学习了,下次注意,不不不,等下就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个图片,看看你的效果如何?

我录的有视频,传到优酷给大家分享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参考下程序,应该不是很难,单片机部分好改就是OLED部分不太好改,成功了分享下经验。 ...

可能要写个OLED驱动

网友I:
坐等看效果

网友J:
为什么代码里面RS、RW、E和P0口定义的引脚和原理图的不一样?还有为什么用keil编译的时候要用到xdata才行而用data,就是内部的就会显示144B,超过了内部RAM的存储容量,最后,我亲测了,LCD上并不能显示任何东西,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代码里面RS、RW、E和P0口定义的引脚和原理图的不一样?还有为什么用keil编译的时候要用到xdata才行而 ...

你的keil需要**,网上有教程,文件大了也可以编译,百度一下,毕竟keil不是完全免费,而且这个是 12的单片机。

网友J:
C:\Users\KL-CP\Desktop
我这个是已**的吧
但是编译的时候是这样的C:\Users\KL-CP\Desktop
要把这个C:\Users\KL-CP\Desktop改成这个C:\Users\KL-CP\Desktop
才行C:\Users\KL-CP\Desktop

网友J:
这些依次是上次发的图,之前以为那样可以上传,弄错了。

网友J:
用了Large的那个之后就能编译成功了,但是烧录进芯片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显示,我这也是12的单片机

网友J:
还有,程序里的关于P1.0、P1.1、P1.2、P0的定义和原理图怎么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P0.5、P0.6、P0.7和P2吧?求赐教,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程序里的关于P1.0、P1.1、P1.2、P0的定义和原理图怎么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P0.5、P0.6、P0.7和P2吧 ...

改下程序或者引脚都可以啊,这个问题不大,没问题的我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好不好改在STC15w4k32的的学习板上,上面正好有个12864的OLED显示器? ...

oled,天哪,那玩意好小,真是玩玩了

网友J:
可以显示了,程序没问题,谢谢。不过我现在要做一个双通道的示波器,想重复借用ADC_RES寄存器,但是当一个口显示正常时,另一个会不正常,我想请教一下,这个ADC的中断是不是不能重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显示了,程序没问题,谢谢。不过我现在要做一个双通道的示波器,想重复借用ADC_RES寄存器,但是当一个 ...

具体怎么实现的我也不太懂,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L(2018-08-02):
[STC单片机] 基于单片机12864单片机简易示波器,学习下

网友M:
放个图片,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放个图片,看看效果

我有视频

网友N: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sbit RS=P1^0;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并行读写选择信号, H读, L写
sbit E=P1^2; //并行使能端, H有效, L无效
sbit jiakey=P3^0;
sbit jiankey=P3^1;
#define  LcdData P0
unsigned char dati=0;
unsigned char dat[100];
unsigned char over=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mode=0;
unsigned int delnop=0;
//////////////////////////////////////
unsigned char Lcd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LcdData=0xff;
    RS=0;
    RW=1;
    E=1;
    _nop_();
    Busy=LcdData&0x80;
    E=0;
    return Busy;
}
/*********************************
向LCD写入字节数据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Busy());
        RS=1;
        RW=0;
        E=0;
        _nop_();
        _nop_();
        LcdData=Data;
        E=1;
        _nop_();
        _nop_();
        E=0;
}
/***********************************
从LCD中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Lcd_CheckBusy());
        LcdData=0xff;
        RS=1;
        RW=1;
        E=1;
        _nop_();
           Temp=LcdData;
           E=0;
           return Temp;
}
/*************************************
想LCD中写入指令代码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Code)
{
        while(Lcd_CheckBusy());
           RS=0;
           RW=0;
           E=0;
           _nop_();
        _nop_();
           LcdData=CmdCode;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
/**************************************
为加速逻辑运算而设置的掩码表,这是以牺牲空间而换取时间的办法
***************************************/
code unsigned int LcdMaskTab[]={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
向LCD指定坐标写入一个象素,象素颜色有两种,0代表白(无显示),1代表黑(有显示)
****************************************/
void Lcd_Put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z,w;
        unsigned int Temp;
        if(x>=128||y>=64)
                return;
        Color=Color%2;
        w=15-x%16;//确定对这个字的第多少位进行操作
        x=x/16;//确定为一行上的第几字

        if(y<32) //如果为上页
                z=0x80;
        else     //否则如果为下页
                z=0x88;

        y=y%32;
        //EA=0;
        Lcd_WriteCmd(0x36);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z);     //列地址
        Temp=Lcd_ReadData();//先空读一次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8;//再读出高8位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再读出低8位
        //EA=1;
        if(Color==1) //如果写入颜色为1
                Temp|=LcdMaskTab[w];//在此处查表实现加速
        else         //如果写入颜色为0
                Temp&=~LcdMaskTab[w];//在此处查表实现加速
        //EA=0;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z);     //列地址
   Lcd_WriteData(Temp>>8);//先写入高8位,再写入低8位
   Lcd_WriteData(Temp&0x00ff);
        Lcd_WriteCmd(0x30);
        //EA=1;
}
/*****************************************
清除Lcd全屏,如果清除模式Mode为0,则为全屏清除为颜色0(无任何显示)
否则为全屏清除为颜色1(全屏填充显示)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x,y,ii;
        unsigned char Temp;
        if(Mode%2==0)
                Temp=0x00;
        else
                Temp=0xff;
        Lcd_WriteCmd(0x36);//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EA=0;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Temp); //写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Temp); //写数据 D7-D0
                                //EA=1;
                        }
        Lcd_WriteCmd(0x30);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Reset()
{
        Lcd_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_Write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
void InitADC()
{
P1ASF=0X80;
ADC_RES=0;
ADC_CONTR=0xef;
EADC=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0xef;
if(over==0)
{
        temp=delnop;
        while(temp)
        {
        temp--;
        }
        dat[dati]=ADC_RES;
        dati++;
        if(dati>100)
        {
        dati=0;
        over=1;
        }
}
}
//////////////////////////////////////
void disp_0(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
void disp_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3,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3(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1,y+4,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2,1);
Lcd_PutPixel(x+3,y+3,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1,y+0,1);
Lcd_PutPixel(x+1,y+1,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1,1);
Lcd_PutPixel(x+4,y+0,1);
}
void disp_k(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3,y+0,1);
Lcd_PutPixel(x+3,y+4,1);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0,y+1,1);
Lcd_PutPixel(x+0,y+2,1);
Lcd_PutPixel(x+0,y+3,1);
Lcd_PutPixel(x+0,y+4,1);
Lcd_PutPixel(x+1,y+2,1);
Lcd_PutPixel(x+2,y+0,1);
Lcd_PutPixel(x+2,y+1,1);
Lcd_PutPixel(x+2,y+2,1);
Lcd_PutPixel(x+2,y+3,1);
Lcd_PutPixel(x+2,y+4,1);
Lcd_PutPixel(x+4,y+1,1);
Lcd_PutPixel(x+4,y+3,1);
Lcd_PutPixel(x+4,y+4,1);
Lcd_PutPixel(x+5,y+1,1);
Lcd_PutPixel(x+5,y+2,1);
Lcd_PutPixel(x+5,y+4,1);
}

void clr(unsigned char starx,unsigned char stary,unsigned char endx,unsigned char endy)
{
char x=0;
char y=0;
for(x=starx;x<endx;x++)
{
        for(y=stary;y<endy;y++)
        {
                Lcd_PutPixel(x,y,0);
        }
}
}
void disp_bj(void)
{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for(x=13;x<114;x++)
{
Lcd_PutPixel(x,52,1);
}
for(y=0;y<52;y++)
{
Lcd_PutPixel(13,y,1);
}
for(y=0;y<52;y++)
{
Lcd_PutPixel(114,y,1);
}
Lcd_PutPixel(13,51,0);
Lcd_PutPixel(13,41,0);
Lcd_PutPixel(13,31,0);
Lcd_PutPixel(13,21,0);
Lcd_PutPixel(13,11,0);
Lcd_PutPixel(13,1,0);
Lcd_PutPixel(114,51,0);
Lcd_PutPixel(114,41,0);
Lcd_PutPixel(114,31,0);
Lcd_PutPixel(114,21,0);
Lcd_PutPixel(114,11,0);
Lcd_PutPixel(114,1,0);

disp_0(5,50);
disp_1(5,40);
disp_2(5,30);
disp_3(5,20);
disp_4(5,10);
disp_5(5,0);
disp_0(117,50);
disp_1(117,40);
disp_2(117,30);
disp_3(117,20);
disp_4(117,10);
disp_5(117,0);

disp_2(13,58);
disp_hz(18,58);
disp_2(38,58);
disp_0(43,58);
disp_hz(48,58);
disp_2(63,58);
disp_0(68,58);
disp_0(73,58);
disp_hz(78,58);
disp_2(88,58);
disp_k(93,58);
disp_hz(98,58);

}
void 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
{
int i,dx,dy,e,x,y;
Lcd_PutPixel(x0,y0,1);
Lcd_PutPixel(x1,y1,1);
dx=x1-x0;
dy=y1-y0;
x=x0;
y=y0;
if(dx>0&&dy>0)
{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x=x0;
y=y0;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x=x0-x1;
dy=y0-y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y=y0-y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dx=x0-x1;
if(dx>dy)
{
e=-dx;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e=e+2*dy;
        if(e>=0)
                {
                y++;
                e=e-2*dx;
                }
        }
}
else
{
e=-dy;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e=e+2*dx;
        if(e>=0)
                {
                x--;
                e=e-2*dy;
                }
        }
}
}
if(dx!=0&&dy==0)
{
if(dx>0)
{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
}
else
{
dx=x0-x1;
for(i=0;i<dx;i++)
        {
        Lcd_PutPixel(x,y,1);
        x--;
        }
}
}
if(dx==0&&dy!=0)
{
if(dy>0)
{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
}
else
{
dy=y0-y1;
for(i=0;i<dy;i++)
        {
        Lcd_PutPixel(x,y,1);
        y--;
        }
}
}
}
void disp_ware()
{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clr(14,0,15,52);
                for(x=1;x<100;x++)
                {
                        clr(x+14,0,x+15,52);
                        line(x+13,51-(dat[x-1]/5),x+14,51-(dat[x]/5));
                }
}
//////////////////////////////////////
main()
{
Lcd_Reset();
Lcd_Clear(0);
InitADC();
disp_bj();
EA=1;
while(1)
{
if(over)
        {
                disp_ware();
                if(jiakey==0)
                {
                  if(mode<3)
                         {
                          mode++;
                         }
//                        while(!jiakey);
                }
                if(jiankey==0)
                {
                if(mode>0)
                        {
                        mode--;
                        }
//                        while(!jiankey);
                }
        switch(mode)
        {
        case 0:
                delnop=1;
                disp_p(91,54);
                clr(66,54,71,57);
                clr(41,54,46,57);
                clr(16,54,21,57);
        break;
        case 1:
                delnop=40;
                disp_p(66,54);
                clr(91,54,96,57);
                clr(41,54,46,57);
                clr(16,54,21,57);
        break;
        case 2:
                delnop=440;
                disp_p(41,54);
                clr(91,54,96,57);
                clr(66,54,71,57);
                clr(16,54,21,57);
        break;
        case 3:
                delnop=4440;
                disp_p(16,54);
                clr(91,54,96,57);
                clr(41,54,46,57);
                clr(66,54,71,57);
        break;
        default:
        break;
        }
        over=0;
        }
}
}

网友O(2018-11-12):
厉害,收藏了,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P:
楼主很敬业,只是我最近看代码看的够够的了,还是想听听思路和实现的算法,不太想看具体的实现代码,估计也有好多坛友也是这样吧,楼主也可聊聊思路,谈谈人生,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很敬业,只是我最近看代码看的够够的了,还是想听听思路和实现的算法,不太想看具体的实现代码,估计也 ...

哈哈,能用就行了

网友Q(2018-12-17):
厉害,领头羊带起来

网友R(2019-05-09):
你这个芯片是STC12C5A60S2?

网友S(2019-08-31):
这几天正直研究12864屏,这个程序正好

网友S:
楼主,STC12的P0口还需要10K的上拉吗???

网友T(2019-10-06):
感谢资料的分享,感谢辛苦垒代码

网友U(2023-05-04):
想问一下那些波形设置是什么意思,代码没有注释有点难看明白

网友V:
老刘爱捣鼓的开源8051示波器程序就可以用这个带硬件USB的STC8H8K64U直接来仿真调试

程序最新的STC-ISP V6.91N软件中的【资料下载 | 实验箱及核心功能学习板演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