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内部EEPROM数据在芯片烧录时可否清除

楼主:
有时产品功能要更改,会在线更新以前烧录过的芯片,但以前的程序EEPROM已经存有数据了,新程序EEPROM地址可能又重新分配过了,这时更新程序能否把以前EEPROM里的数据全部清掉,烧录器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A(2018-06-16):
可以的,烧录的时候选择CODE + EEPROM。加载两个HEX文件,一个是ROM的,另一个是EEP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烧录的时候选择CODE + EEPROM。加载两个HEX文件,一个是ROM的,另一个是EEPROM的。 ...

好的,谢谢,EEPROM文件怎么生成啊

网友A(点评):
用keil建一个工程,定义一个表格,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A:
看图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就明白了

用此EEPROM项目,打开,可以预先填写128个BYTE EEPORM数值(如果想清零可以填写全0X00即可),编译构建EEPROM 128BYTE .HEX,然后通过PRO51,选择CODE+EEPROM模式,导入CODE.hex后,再导入EEPROM.hex,即可完成!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C(2020-04-22):
正需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