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RCC高压包高压发生器

楼主(2018-06-16):
这是一款利用高压包自身的三组线圈,RCC自激振荡的电路,
高压输出靠空气间隙钳位,最高电压可达36KV(12mm),如果间隙太大,输出电压太高,会损坏高压包。
高压电容可以0.01uf到1uf,电容越大,电容充放电越慢,放电声音越大。可以做电子鞭**,听听声响。
电容容量大了,空气间隙需用放电球隙,否则电容放电电流太大,会烧毁间隙金属。

楼主:
高压包型号TFB4132,在TB买过好几家,这家的好用

楼主:
行输出三极管2SC5129可以TB购买拆机件。高压电容耐压要够。

网友A:
1uF 30KV放电会不会把附近的手机都搞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uF 30KV放电会不会把附近的手机都搞坏掉。。。。。。。

放电电流不是直接穿透手机就不会,离半米以上肯定没事。

网友C:
30kV,用什么测量的?还是理论计算的?

楼主:
高压棒测量的电压。
放电的声音很大,小心振聋耳朵。

楼主(2020-06-23):
最新高压发生器电路

楼主:
最高可以达到36KV

网友D:
楼主玩高压呀,我这个怎么玩的。别人给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玩高压呀,我这个怎么玩的。别人给我的。

你这是火花塞?装发动机上面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火花塞?装发动机上面玩?

我看网上说,可以搞脉冲群,比我那个用继电器和接触器不停 的振荡要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网上说,可以搞脉冲群,比我那个用继电器和接触器不停 的振荡要猛吧。 ...

他的意思是带上汽车的点火电路一起吧?
光一个火花塞跟其他两个金属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