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外扩SRAM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18):
你通过memory的方式查看   并写入看看     如果能够写入 说明外扩RAM操作没问题

网友A:
接下来检查你对数组的写入是不是有问题    还要注意字地址和字节地址

网友B:
是不是SRAM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RAM有问题?

你是指板子上没有SRAM的硬件芯片还是指硬件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