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电书 t形网络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输出电压公式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8-06-17):
将图一的式子带进入uo的式子也不会得出图二的式子啊。可以算下

ps图三是我的过程 图四是反推书中的公式

网友A:
最原始的推导方法,能熟练求解简单的电路就够了,然后就不要再使用这种原始的方法了。

例如这个题,没有电阻R3时,一眼就可看出增益是-(R2+R4)/R1 ,即第二图画红框那地方括号()左边那一项。然后R3两端看进去的阻抗是R2//R4,所以加这个修正项就是最终答案了。
也就是说,第二个图中那个画红框的表达式,是直接观察出来的,而不是像课本那样推导出来的,说明你才真正掌握实用理论。

网友B:
很少有人能够像老9那样直接提炼出修正项而不出差错。
楼主的um/ui=-R2/R1,已由简单电阻反馈电路获得结论,照搬。
再套用分压式um/uo=(R2//R3)/[R4+(R2//R3)]
这样物理概念清晰了,剩下的就是算术演绎成多种格式。
实际设计中取值,总是有R2>>R3,增益式简化作vo/vi=(R2/R1)*(R4+R3)/R3,电路原理更明了,设计更简练。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前辈先,现在还看不明白两前辈的回答,但我发现图三,图四的公式我带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书中推导是正确的,但不知道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可能正如两位前辈所讲的,

网友C:
to LZ:

看看下面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240-1-1.html

学电路,必须得循序渐进。若真感兴趣,可以看看“21学堂”。

网友D:
你的图三还可提个因式(R2+R4)/R1出来就和书上一样了。。。。不过正如大伙所说很少按书上方法的算。不熟悉的话先不要看模电,先看本电路学基础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三还可提个因式(R2+R4)/R1出来就和书上一样了。。。。不过正如大伙所说很少按书上方法的算。不熟悉 ...

不可以提,括号里那两个分数一个没加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看看下面这个

感谢,已mark,回头在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提,括号里那两个分数一个没加号的

是没有,有加就错了....所以你要强行提出(R2+R4)/R1再给后边(R2R4)/(R1R3) 这一项乘以提出的因子的倒数 R1/(R2+R4),然后约去R1即可得到书上答案,你计算太生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有,有加就错了....所以你要强行提出(R2+R4)/R1再给后边(R2R4)/(R1R3) 这一项乘以提出的因子的倒 ...

原来如此,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