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放大器有供电而不工作的特殊故障检修

楼主(2018-06-17):
放大器有供电而不工作的特殊故障检修

       故障现象:用户反映有线电视信号极差.根本无法收看。该现象在下雨天会好点。

  接到报修故障后,我们对该地段的有线电视电缆进行了排查。该地段采用-9铝管电缆架空方式敷设,总长450米,带宽860MHz。在中间有一干线放大器串联。找到干线放大器。测量输出信号电平在92~95dB之间。正常。再到末端的用户放大器测量,发现无信号输出,有时候在场强仪上有40dB左右的输出,但是极不稳定。开始怀疑是用户放大器坏了,换用一台新的放大器,结果是一样的。又试着更换了干线放大器,结果还是一样。把放大器的输入F接头拧下来。分别用万用表测量用户放大器和干线放大器的输入供电电压.都在60V左右,正常(采用的是集中供电方式对放大器供电),检修陷入了困境。

  结合用户提供的情况进行分析。为什么下雨天信号会好点?难道该条-9电缆有问题?我们从未端开始往上排查.先把中间的干线放大器输入电缆悬空。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末级放大器输入F接头的电阻(干线放大器的供电变压器的电阻和线路电阻的总和).电阻在10Ω以上,正常。再把末端的用户放大器输入电缆接上,到中间的干线放大器上测量该放大器的输出电缆电阻,也在10Ω以上。和刚才的电阻值一致。这说明该段电缆应该没问题,一个不经意的想法打开了检修的思路,会不会该段电缆上存在虚电压?

  于是先把干线放大器的输入接上,用万用表在输出的电缆上测量电压.当末级的用户放大器不接输入电缆时,万用表上显示的电压为59V,当末级的用户放大器接上输入电缆时,万用表上显示的电压为55V,减了4V,但还在放大器工作电压的范围之内。再到末级去测量电压,当输入电缆不接(悬空)时的电压为59V。接入用户放大器后发现电压突减到20几伏。这么低的电压放大器当然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电压为什么会突然降低呢?用数字电笔测量输入F头。有55V的数字显示。怀疑是该段电缆的铝管有断裂。
  再试着给铝管电缆的铝管接上地线(用14号铁丝紧裹铝管.然后插入泥土上),奇迹出现了,放大器的工作电压马上回到了57V,而且输出信号也正常了。仔细检查该段电缆,最后发现一电缆接头外壳已经氧化.难怪下雨天信号会好点,而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是由于放大器都挂在钢丝上。也就是电缆的地线通过钢丝连接着。
  导致产生虚电压,而放大器不工作。重做该接头。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A:
看来万用表的却还是万能的哈

网友B:
靠万用表维修, 还是有点简陋了.  不过只是修, 不涉及对性能的验证.  倒也不见得需要 示波器 帮忙

网友C:
万用表的使用还是蛮能省事的

网友D:
这个重点的是运算放大器的设计方案的排除的

网友E:
在安全的前提下,采用玩应表监测的还是性价比较高的

网友F:
这些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测的

网友G:
放大器由供电的,其工作如否的还得看放大器本身的状态的

网友G:
看看本身的设计是否有缺陷的,,还有运放的是否已损坏的

网友H:
万用表监测的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I:
看来楼主是挺有有经验的

网友J:
放大器的检测不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