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FC 12V 30W开关电源输出有100Hz纹波

楼主(2018-06-17):
APFC开关电源,BCM控制方式,前级CBB为1uF,输出高频纹波很小,但100Hz大约有2V左右,太大了,是否前级整流后的1次谐波?有改善方案吗?谢谢!

网友A:
单级APFC?100Hz无法避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级APFC?100Hz无法避免吧。。。

是啊,单极,但也太大了吧?

网友A:
如果你的应用对这100Hz纹波不敏感,能够承受这个波动,就可以继续用,否则可以试试增大输出侧的电容,或者换方案。

网友B:
加一级线性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线性稳压。

30W,这得很大个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W,这得很大个头

30W哪来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W哪来的数据?

我是说跟开关电源相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跟开关电源相比。。。

看功耗,压差小功耗就不大  很多无频闪的LED电源,后面一级去频闪电路,就是线性方案,调整管利用铜皮散热就行。

楼主(2018-08-03):
唉,后来用底PF方案了,这个无解哦

网友D:
单级PFC,100Hz纹波无解,唯一方法就是加大输出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