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SI测距算法

楼主(2018-06-17):
小弟最近在做RSSI测距的项目,目前使用的是中值加权算法配合电磁波衰减模型,来计算距离,但是误差很大,希望各位大神给给建议,目标是1-2m误差就可以了

空旷地带还可以试一试,障碍物较多的情况下还是换别的方法

网友A:
受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B:
因传输多经的影响,误差大很正常,天线的方向性也有影响,一两米的误差得看是在多大距离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传输多经的影响,误差大很正常,天线的方向性也有影响,一两米的误差得看是在多大距离范围的。 ...

15米以内,能做到1-2m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米以内,能做到1-2m嘛?

都说了,受传输多经影响很大,脱离具体环境谈误差,一点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