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R里面如何测量被测器件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楼主(2018-06-17):
(无正文)

网友A:
矢量电压表

网友B:
有鉴相器可用,或用电路自己弄,先过零为方波,之后进入异或,同相时输出为0,180度时输出vcc,如果用正交的信号源,可以得到0度时1/2vcc,其它对应相位的正负90度

网友C:
我猜测,模拟方案就是用鉴相器,数字的就用adc采集,用三角函数计算。

网友D:
理论上,可以通过“合成电压”、“合成电流”及其入反射量的关系计算出来。
合成电压可以通过高阻示波器在节点上获得,其相位差与参考电压(入射电压)比较而来。
这仅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