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串LED灯珠回路是否开路?

楼主(2018-06-17):
检测一串LED灯珠是否开路,可以在灯珠下端并一个电阻。

正常的时候通过检测是否有压降来测试是否有电流流过。
可是当LED灯珠开路的时候,LED灯珠就没有电路流过,LED的负极就是浮空状态。
浮空的话什么情况都有,如何检测?

网友A:
你把1R改接到Q4到地之间,然后测1R电压。

网友B:
正常设计是:Q41 s极经1R对地,当mos开启时,无AD检测lR无电流,则开防

网友C:
把1R改接到Q4到地之间,通过AD测1R电压

网友D:
测回路电流

网友E:
楼主费那个事干么,不亮自然是LED坏了。因为出厂时就应是好的。然后,观察哪个LED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