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到底能干多少事?

楼主(2018-06-17):
上小学语文课,有个游击队歌:没有枪,没有跑,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没有百万仪器,而示波器几乎是普及的仪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示波器到低能干多少事?有多少潜力可挖?

楼主:
第一个应用,测直流电压,精度如何呢,先看低压=

楼主:
误差也就是1mV左右,非精密应用是可以的!

第二组数据,示波器测量值是3.42,DMM测量值是3.4330.

第三阻数据,示波器测量值是8.19V,DMM是8.23V,误差增大。

楼主:
既然示波器能测量电压,它就能测电阻:

从这个测量方法看,上千兆欧的电阻也能测量出来。

楼主:
两个电阻换成电容,很明显电容值也能测量出来,已知电容值Cn乘示波器测量电压值,除以输入电压值,就是未知电容Cx的值。

应该是除以输入电压减去测量电压值

楼主:
示波器说明书上有用丽莎玉图形测量相位的详细说明,大学物理教材上也有,基本原理很简单:

楼主:
相位测量很简单,如上面图片所示,是相位差为0°,15°,45°,90°,135°,165°,180°,345°,315°,225°,195°的图片。
测出椭圆和Y轴交点之间的距离,设为a,则相位的余弦=sq(1-a^2).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超前和滞后从图形上无法区分,例如90°和-90°,45°和-45°(315°)图形相同,如何区分呢?

楼主:
示波器测量相位的详细讲解:

网友A:
示波器带FFT

网友B:
示波器能测信号放大倍数,失真,信号幅度,频率,相位,电平谐波

网友C:
我有台力科的332示波器,不知道这个机器性能如何?

网友D:
国外牛人可以用示波器打游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外牛人可以用示波器打游戏

当然可以,是德科技的示波器都win7系统的,SSD硬盘。。有没有win10版本的不太清楚,不过估计玩个lol都不成问题。。。。就是屏幕太小了。。

网友F:
牛X啊,佩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是德科技的示波器都win7系统的,SSD硬盘。。有没有win10版本的不太清楚,不过估计玩个lol都不 ...

他说的应该是用单片机控制模拟示波器打俄罗斯方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他说的应该是用单片机控制模拟示波器打俄罗斯方块

哦,那牛X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