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RC儒贝尔电路

楼主(2018-06-17):
众所周知。

谢谢大家!

本大师从来不使用RC儒贝尔电路。

这是因为从反馈放电电路的“正向通路”来看,RC儒贝尔电路,对于本大师的电路来说,没有意义。

因为正向通道,已经成功补偿完毕,RC儒贝尔电路是多余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那么一个反馈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并非只有教科书受害者们所认为的“一个正向通道”。

也就是教科书中的那个“唯一的输入信号”。

如果真的只有这唯一的输入信号,那么RC儒贝尔电路,确实无用。

那么为何众多“音频功率放大电路”离不开这个RC儒贝尔电路呢?

这当然不是进行输入通道的补偿,即使4558类的功放,也不需要这个RC电路。

然而可但是。

即使1875和2030之类的功放,没有这个RC儒贝尔电路,就有一个低频的“嗡嗡”噪音出现。

这是全世界的教科书受害者们,所不可能明白的道理。

否则教科书中,应该有RC儒贝尔电路真实作用的解释。

但,综观全世界的教科书,和说明书。

人们无法发现RC儒贝尔电路的任何解释说明。

这就意味着:只有本大师才能唯一解释RC儒贝尔电路的真实作用。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反馈放大电路并非只有“教科书中画的那唯一的输入信号”。

谢谢大家!

温度变化也是一个输入信号。

电源变化更是一个输入信号。

你手摸散热器,这也因为静电或人体电荷感应,而导致反馈放大出现一个“输入信号”。

因此。

电源一支笔。

温度一支笔。

静电一支笔。

等等,就都是真实的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

事实上,RC儒贝尔电路,就是给这些人们在教科书中所无法发现的“输入信号”用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为什么呢?

谢谢大家!

本大师教导你们说:射极跟随器,在放大电路中,作为最后的输出级,其带宽为最大。

也就是说:跟随器前面的放大电路的带宽,要远小于跟随器的带宽 。

其实这也正是”串极控制的”思想。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跟随器产生的任何”干扰或噪音“,无法被反馈放大电路所克服。

即使我们可以把”正向通道“的反馈放大电路补偿的”非常稳定“。

但一个电源的”尖锐变化 “,一个”静电脉冲“,以至于一个缓慢的”温度变化信号“,都会使得反馈电路无法进行克服。

也就是说:对于电源变化,静电等输入导致的输出电压的变化,反馈电路并非能够真实克服,而只能”随波逐流“。

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RC儒贝尔电路,就派上用场了。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如果放大电路”开路“。

谢谢大家!

就是”不带负载“的意思。

那么这个RC儒贝尔电路,对于”其它诸如电源变化,静电输入等“的克服就非常有效。

因为RC儒贝尔电路,通常选择C=0.1uF,R=22欧姆,或这些数值的附近。

负载开路的情况,对于”高频的电源类的输入干扰“,那么0.1uF电容,就把这些高频干扰给”大幅衰减了“,因为R远小于”反馈电阻和增益电阻之和“。

那么这就非常好,因为在开路方式,近乎所有的高频干扰,都被大幅减小了,同时也大幅减低了反馈电路的”工作量“。

而且这个RC儒贝尔电路,在开路方式,对于”前向通道“的稳定性没有影响。

因为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Ro很小。

所以可以忽略。

RC儒贝尔电路与负载RL的传递函数为:

Rl(RCs+1)/[(R+Rl)Cs+1]。

当负载开路时候,Rl〉〉R,那么零点频率大概为100K左右,而极点频率低于100hz,因为2者都远小于穿越频率,故看作互相抵消。

那么RC儒贝尔电路,在负载开路时,对于正向通道稳定性没有影响。

如果带入负载。

也可以保证,在穿越频率以内,零点和极点”抵消“。

故在负载方式,RC儒贝尔电路,依然可以保证前向通道的稳定。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之所以再次谈论RC儒贝尔电路的问题。

谢谢大家!

是因为那个”旋转电位器“而导致的”三极管爆炸案件“。

很可能与”静电有关“。

或就是电位器的”摩擦起电 “导致的。

如果是静电,那么作为”另一个输入“。

如果是摩擦起电,则是在”原有输入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个摩擦起电电压“从而导致输入电压超过电源,而”极性反转“。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总而言之。

谢谢大家!

RC儒贝尔电路,是最后的”补救措施“。

用于教科书受害者们所无法预知的”反馈电路无能力克服的高频干扰“之用。

如果你的电源,非常稳定,而且金属部件全都接入PE。

那么总的来说,就比较理想,高频干扰的出现,几乎不怎么存在,那么此时就不需要RC儒贝尔电路。

希望本大师的上述教导能令所有的教科书受害者们”醒悟“。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Well。

谢谢大家!

通常放大电路的调试,用的是“电阻负载”。

那么,不需要RC儒贝尔电路,就可以补偿稳定。

对于喇叭来说,喇叭不是一个电阻,而是一个LRC组合电路。

用RC并联,其实就是令其在功放驱动的时候,能够稳定。

但RC电路,对于喇叭的音质的改变很大。

总的来说,RC并联给喇叭,就是为了让喇叭总的看起来更像一个电阻。

对于电阻电路来说,RC儒贝尔电路是不需要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果你听惯了RC儒贝尔电路的功放。

谢谢大家!

那么没有RC儒贝尔电路的功放,你开始听的时候,就感觉不适应,从而认为不好。

而当你听惯了没有RC电路的,一旦接入RC儒贝尔电路,那么也同样感觉不好。

音响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感觉问题”。

但确实有“2次谐波”令所有人都感觉良好的情况存在。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虽然“教科书”存在“儒贝尔电路”的“解释”。

谢谢大家!

这是从把喇叭“矫正为更像电阻”的缘故。

但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喇叭矫正为“接近一个电阻”?

则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无法理解的。

因为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和调试,都是用“电阻”作为负载的。

但现实的负载,显然不可能“简单地如同一个电阻”。

一个喇叭也不是一个电阻,即使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给出了“喇叭阻抗频率特性”,也丝毫不意味着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真的懂一个简单的喇叭。

喇叭作为一个LRC组合电路——ofcourese 这是教科书给出的“数学模型”,很可能是正确的,或能说明问题的。

抑或是通过试验数据,可以拟合成如此“数学模型”。

其阻抗特性,没有真实的意义,就在于在“反馈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中,喇叭的阻抗特性不是用喇叭说明书中的频率特性表达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喇叭的阻抗特性is absolutely Nothing!就是什么都不是的意思。

学术界貌似很喜欢“输出电阻特性或者输入电阻特性之类的东西”。

但事实上,你们的输出电阻之类的东西,误差很大,以致远不能说明问题。

当然了,这也不是你们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错误。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对于反馈放大电路“一无所知”的嘛!

什么时候,你们教科书中的“差动放大电路的半边等效电路”从你们的教科书中“消失”了,什么时候你们才能理解本大师的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对于含有喇叭LRC数学模型的反馈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来说。

谢谢大家!

不需要一定按照“教科书中的RC儒贝尔的计算公式”,以为把含有喇叭的开环频率特性矫正为闭环非常稳定,有非常多的参数可以选择。

绝非一定要把喇叭的模型矫正为一定接近一个电阻。

不是这样的。

商业功放,离不开这个RC儒贝尔电路。

那么,很可能这些商业功放,在电阻负载的时候,都不能保证稳定,所以才需要RC儒贝尔电路。

商业功放,不是从矫正喇叭为接近电阻的角度考虑的,而是从它们自己功放稳定的教导而加入的RC儒贝尔电路。

但对于本大师来说:一个反馈放大电路,对于电阻负载,应该无条件地稳定,否则其他负载情况,无从谈起。

一个放大电路,最起码要满足,电阻负载时候的绝对稳定,但不是通过使用RC儒贝尔电路实现的——因为本大师就不适用RC儒贝尔电路,当用电阻进行调试的时候。

但喇叭负载的情况,很多时候,或者有些时候,RC儒贝尔电路就需要了,但参数选择的任意性还是很大的。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well,well,well.

谢谢大家!

关于classAB电路的偏执电流过小而导致的震荡问题。

本大师早就发现了。

那么有教科书受害者不服说什么,358就是classB,但没有震荡啊?

well,358的sr连0.7v/us都不到。

而本大师的为他的100倍。

classB的震荡问题不容易发现。。

正好就是本大师这里教导的。

例如850功放,也是classB,但因为有Rc儒贝尔电路,所以classB的震荡问题,居然解决了。

事实上,本大师认为: 那些在旋转电位器的过程中爆炸的三极管,因为没有Rc儒贝尔电路,在classB方式,震荡了,导致了爆炸。

虽然静电问题,摩擦起电问题,也是爆炸的原因。

但classB的震荡,也是一个元凶。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classB的震荡属于开关震荡。

谢谢大家!

所以与相位裕量和频率补偿没有关系。

是恰好可以用rc儒贝尔电路解决的问题,因为属于高频震荡。

这个道理50年前的音响工作者应该知道。

但如今没有年轻人能懂得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通常本大师不可能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加入太大的静态电流。

谢谢大家!

所谓初次上电通常都是classB模式。

那么在旋转电位器的时候,导致了classB的震荡。

因此,加大静态电流,本大师依然可以不使用rc儒贝尔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A:
大湿你好,大湿再见!

楼主:
关于ClassB的“开关震荡”问题。

谢谢大家!

是确有其事的。

对于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来说。

言必称“交越失真”。

而本大师则从来不谈论“交越失真”——因为,这毫无意义,懂反馈的人不需要考虑交越失真,这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没话找话的做法”,同时也是为了证明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不懂装懂之用。

那么在交越失真的时候。

电路处于“非线性状态”。

本大师早就教导过你们:负反馈是给线性系统或接近的使用的,不是给非线性系统使用的。

交越失真作为非线性因素。

导致负反馈失效——因为,负反馈无法克服交越失真,即无法保证,失真增大的时候,有一个执行机构来进行减小,反之亦然。

于是乎,在多种情况下,因为ClassB交越失真,负反馈在高速反馈的过程中,出现了非线性震荡,但不是相位裕量不足的线性震荡。

那么解决办法也是本大师早就教导过的:即,减小GBW。

那么在足够小的合式的补偿情形下,交越失真,不再“非线性震荡”,或已经看不到非线性震荡,那么补偿就是合适的,也就是完成了意思。

如果交越失真,没有在正向通道,合理补偿,那么RC儒贝尔电路,在输出,就可以进行“弥补”。

但是,RC儒贝尔电路,总是给电路带来“不利影响”,稳定度,比没有的时候变差。

这可能就是商业功放,不敢给出方波响应的一个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负反馈的原则。

谢谢大家!

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执行机构,能够在输出增大的时候,保证“净输入”的减小,那么负反馈就可以进行,无论线性或非线性。反之亦然。

如果输出增大,但执行机构,不能保证“净输入”减小,那么就可以发生“正反馈”从而无法稳定。

负反馈的唯一目的就是:稳定。

这个原则就是线性的原则,但可以合理推广到能满足的非线性系统中。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通常西方的科技人员。

谢谢大家!

经常画的那个图——既,一个抛物线的底部放置一个球,意思就是说,在抛物线这个非线性系统中,这个球最终总是能稳定在底部。

但如果是一个“倒置的抛物线”的顶部,则球是无法稳定的,但可以在其他的“波谷”的地方稳定,但依然需要条件。

对于线性系统,就简单多了。

西方科技人员,是存在懂反馈的人士的。

能画抛物线的人,就是懂反馈的人。

无论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如何重新画抛物线,也不能证明教科书的受害者懂反馈。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任何一部教科书。

谢谢大家!

都没有懂反馈的作者。

更不可能存在能通过教科书来理解反馈的人士存在。

小信号的理念非常正确。

但本大师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部教科书及其作者,能真实懂得小信号化的意义。

它们仅仅就是“机械地照猫画虎”而已。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并不懂小信号化的真正意义。

然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愿意好好工作学习的,最终都能真实理解负反馈。

这的确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