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GS电压为0,为什么还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8-06-18):
IRF9640 PMOS管输出。
  当GS电压小于 - 4V时候导通,电流从S流到D,当GS为0时候,应该PMOS管要截至,但是为什么D极还有电压电流输出??
  谢谢

DS间不是有个体二极管吗?不导通才怪,你们当DS间的体二极管不存在吗???
D极电位是正的,三极中是最高的,怎么会电流流出的呢?

楼主:
就是个PMOS开关电路,不需要图了吧

网友A:
是的。这么简单的电路根本就不该出问题。

网友B:
PMOS,Vgs为0是可以导通的,在看下伏安曲线

网友C:
GS电压为零的话,MOS管就相当于二极管,而pmos管的内部二极管是D到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电压为零的话,MOS管就相当于二极管,而pmos管的内部二极管是D到S的,

那SD应该没有电流才对?

电流不会一点都没有啊,会有二极管的漏电流

网友D:
如果是耗尽型的,正常,设定工作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耗尽型的,正常,设定工作点有问题。

工作点??能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点??能否说详细点呢

看伏安特性线,就ID---UDS在不同的UGS的线蔟。

网友E:
仅仅说有电流输出,但是没有说明电流的大小,怎么判断?
如果是uA级别的,漏电流就有可能这么大,但是输出A级别,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提醒下,问问题时,请给出详细的条件。如果是我问这个问题,我给出P-MOSFET的型号(SOT23和TO-220封装的MOSFET漏电流),工作电压,测量方法(比如有人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到电压2V,但是电流才0.2u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