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PWM配置好了,就是没有波形输出,接了一个LED灯,亮了就不闪

楼主(2018-06-18):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pwm;
        unsigned int FREQ = 100;
        unsigned long reg;

        P10_PushPull_Mode;
        P12_PushPull_Mode;
        PWM2_P10_OUTPUT_ENABLE;
  PWM_EDGE_TYPE;
        PWM_INT_PWM2;
        PWM_FALLING_INT;

        PWM_CLOCK_DIV_8;
        reg = 16000000/8/FREQ;
        PWMPH = (unsigned int)(reg>>8);
        PWMPL = (unsigned int)(reg);
        set_EPWM;
  set_LOAD;
        set_EA;
  set_PWMRUN;
  while(1)
        {
        for(pwm = 1; pwm<reg-100; pwm++ )
        {
                PWM2H = (unsigned int)(pwm>>8);
                PWM2L = (unsigned int)(pwm);
        }

        for(pwm = reg-100; pwm>1; pwm--)
        {
                PWM2H = (unsigned int)(pwm>>8);
                PWM2L = (unsigned int)(pwm);
        }
        }
}
void PWM_ISR (void) interrupt 13
{
   PWMF = 0;
   P12 = ~P12;
}

网友A:
参考官方的那个pwm例子了吗?

网友A:
你先跑一下bsp例子,然后再对比

网友B:
你设置的频率是100HZ?就是正确了,怎么能看见闪呢?看见的应该就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频率是100HZ?就是正确了,怎么能看见闪呢?看见的应该就是常亮。 ...

我的频率设置成20hz就也是常亮,但中断的灯闪了

网友C:
改变了占空比要加个set_LOAD;
你wihile里面加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终于可以了,加了一条 set_LOAD;   谢谢

网友A:
对呀,主函数配置后用设置加载指令生效,循环体内没有生效

网友D:
细节很重要,一不小心,少了点什么就坏了。

网友E:
多谢分享啊,以后我也注意这个点。

网友F:
要改变占空比,这里面不能这样写的吧,设置PWM2H PWM2L 好像我记得是在下一个周期生效的吧,估计是PWM一个周期都没有结束 你的for已经跑完,for加个delay看看,
for(pwm = 1; pwm<reg-100; pwm++ )
         {
                 PWM2H = (unsigned int)(pwm>>8);
                 PWM2L = (unsigned int)(pwm);
         }

         for(pwm = reg-100; pwm>1; pwm--)
         {
                 PWM2H = (unsigned int)(pwm>>8);
                 PWM2L = (unsigned int)(pwm);
         }

网友G:
跑例程+示波器看IO是否有输出

网友H:
楼上说啥呢,人家解决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