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306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18):
   今天测试发现个很奇怪问题,用的二极管如图:

  27V电压从1脚流到2脚,为什么测3脚也有电压?
  12V电压从1i脚流到2脚,为什么3脚就没电压?
今天的问题彻底把我搞蒙了,而且确定测试时候i没有其他电压影响到第3脚。

网友A:
IRF9530应该是PMOS管,跟你图给出的不一致。。。。

网友B:
pmos管硬是让你画成双向二极管

网友C:
点进来之前,标题是 IRF9530,点进来之后,变成了MBR3060。二极管是有反向电流的,虽然很小,但是有电流,而且和电压有一定关系,可能12V的时候反向电流很小,27V的时候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电压继续升高,应该你测到的3脚电压应该会越来越接近1脚电压。

网友D:
这个PMOS管 1,2,3 脚分别对应哪个电极,怎么规格书里面查不到呢?

网友E:
我觉得是反向漏电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