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的那个型号带IR输入口的?

楼主(2018-06-19):
如题,我需要一个IR口,用来做红外遥控输入。有谁知道那个型号的芯片带有IR口的,请告诉我一声。

楼主:
如果芯片不支持IR接口,有没有别的方法可用来实施?有高人指点一下么?

网友A:
目前没有特定的IR硬件固定输入口,可以用常规IO口通过常规编程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特定的IR硬件固定输入口,可以用常规IO口通过常规编程即可实现!

有例程提供参考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例程提供参考一下么?

可以参考下下面的代码,定时器1里面定时检测接收,接收到后把数据保存在RxDataBuf

/*************************************************************
// 函数名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功能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备注                :检测红外通讯,并获取通讯内容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INT8U bitdata=0;
        if(Timer60msFlag)
        {
                Timer60ms++;
                if(Timer60ms>65)
                {
                        Timer60ms = 0;
                        Timer60msFlag = 0;
                }
        }
        else
        {
                PraState=NowState;
                NowState=Infrared;
                if(DownUpFlag==0)           //还没有检测到下降沿,进行下降沿的检测
                {
                        TH1=(8192-4000)/32;
                        TL1=(8192-4000)%32; //4000*0.25us=1MS中断一次
                        if(PraState&!NowState)
                        {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if(bitdata>>1)         //确定是下降沿,置起下降沿标志
                                {
                                         DownUpFlag = 1;
                                         HighLevelCount = 0;  //将高电平个数清0
                                         LowLevelCount = 0;                 //低电平个数清零
                                         return;
                                }
                        }
                }
                else if(DownUpFlag==1)   //检测到下降沿以后检测低电平时间长度
                {
                        TH1=(8192-4000)/32;
                        TL1=(8192-4000)%32; //4000*0.25us=1MS中断一次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if(bitdata>>1)         //确定是低电平
                        {
                                LowLevelCount++;
                                if(LowLevelCount>=6)        //如果检测到6MS以上的低电平就认为是起始信号
                                {
                                        HighLevelCount = 0;  //将高电平个数清0
                                        LowLevelCount = 0;                 //低电平个数清零
                                        DownUpFlag = 2;
                                        return;
                                }
                        }
                        else          //如果是高电平
                        {
                                HighLevelCount++;
                                if(HighLevelCount>=2)        //如果在检测到下降沿以后,6次低电平之前检测到2次高电平,则本次下降沿就作废
                                {
                                        HighLevelCount = 0;  //将高电平个数清0
                                        LowLevelCount = 0;                 //低电平个数清零
                                        DownUpFlag = 0;
                                        return;
                                }
                        }
                }
                else if(DownUpFlag==2)                   //如果DownUpFlag等于2就说明9MS低电平检测成功,开始检测上升沿
                {

                        TH1=(8192-4000)/32;
                        TL1=(8192-4000)%32; //4000*0.25us=1MS中断一次
                        if(!PraState&NowState)
                        {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if(bitdata>>1)         //确定是上升沿,置起上升沿标志
                                {
                                         DownUpFlag = 3;  // DownUpFlag = 3
                                         HighLevelCount = 0;  //将高电平个数清0
                                         LowLevelCount = 0;                 //低电平个数清零
                                         return;
                                }
                        }
                }
                else if(DownUpFlag==3)          //检测到上升沿以后检测高电平时间长度
                {
                        TH1=(8192-4000)/32;
                        TL1=(8192-4000)%32; //4000*0.25us=1MS中断一次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if(bitdata>>1)         //确定是高电平
                        {
                                HighLevelCount++;
                                if(HighLevelCount>=3)        //如果检测到2MS以上的低电平就认为是起始信号
                                {
                                        HighLevelCount = 0;  //将高电平个数清0
                                        LowLevelCount = 0;                 //低电平个数清零
                                        DownUpFlag = 4;
                                        TH1=(8192-400)/32;
                                        TL1=(8192-400)%32; //400*0.25us=100uS中断一次
                                        return;
                                }
                        }
                        else          //如果是高电平
                        {
                                LowLevelCount++;
                                if(LowLevelCount>=1)        //如果在检测到下降沿以后,2次低电平之前检测到1次高电平,则本次上升沿就作废
                                {
                                        HighLevelCount = 0;  //将高电平个数清0
                                        LowLevelCount = 0;                 //低电平个数清零
                                        DownUpFlag = 0;
                                        return;
                                }
                        }
                }
                else if(DownUpFlag==4)           //DownUpFlag==4说明起始信号检测成功,准备检测0,1信号
                {
                        TH1=(8192-400)/32;
                        TL1=(8192-400)%32; //400*0.25us=100uS中断一次
                        if(PraState&!NowState)           //检测下降沿
                        {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_nop_();
                                _nop_();
                                if(!Infrared){bitdata++;}
                                if(bitdata>>1)         //确定是下降沿
                                {
                                         DownCount ++;
                                         return;
                                }
                        }
                        if(DownCount==2)
                        {
                                DownCount = 1;
                                RxDataBuf = RxDataBuf<<1;
                                if(UpToDownCount>16) //两次下降沿时间大于1.6ms,说明数据为1
                                {
                                        RxDataBuf ++;
                                }
                                BitCount++;
                                UpToDownCount = 0;
                                if(BitCount>32)          //接收完32bit数据
                                {
                                        BitCount = 0;
                                        RxDataOverFlag = 1;
                                        DownUpFlag = 0;
                                        TR1=0;                        //关掉定时器
                                        return ;
                                }
                        }
                        else if(DownCount==1)
                        {
                                UpToDownCount++;
                        }
                }
        }
}

主程序检测到接收一帧,处理数据
if(RxDataOverFlag)         //如果红外接收完一帧数据,就进行数据处理
           {
                        RxDataOverFlag = 0;
                        if(((RxDataBuf>>16)==0x01fe)&&((((RxDataBuf&0x0000ff00)>>8)+(RxDataBuf&0x000000ff))==0xff))
                        {
                                switch(RxDataBuf)
                                {
                                        case 0x01FE48B7: exKeyValue = 1;break;
                                        case 0x01FE7887: exKeyValue = 6;break;
                                        case 0x01FE20DF: exKeyValue = 5;break;
                                        case 0x01FE609F: exKeyValue = 2;break;
                                        case 0x01FE50AF: exKeyValue = 3;break;
                                        case 0x01FEF807: exKeyValue = 4;break;
                                }
                                UpdateLcdBufFunc();
                        }
                        TH1=(8192-4000)/32;
                        TL1=(8192-4000)%32; //4000*0.25us=1MS中断一次
                        Timer60msFlag = 1;
                        TR1=1;                                                                //打开定时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下面的代码,定时器1里面定时检测接收,接收到后把数据保存在RxDataBuf

/*******************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