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及RTC芯片内置晶振抗震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19):
    各位坛友,我的设备有膜片式真空泵,在每个运行周期内都运行大概20分钟,约占整个机器运行时间的2/5。

    我想知道,我电路板上的晶振经过上时间运行会损坏吗?

    我留意到DS3231号称内置陀螺可以抗震。

    谢谢!

网友A(点评):
你用手指弹击晶体外壳,晶体不碎就没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于5ppm(-40~85°c) 推荐使用mems txco. 它的抗震性能比石英好10倍以上

网友B:
晶振是一种压电效应,你这点振动影响不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是一种压电效应,你这点振动影响不了它.

谢谢T叔!

网友A:
DS3231号称内置陀螺 没听说。哪里写着?
陀螺可以抗震这也没听说。
它被吹口气就完蛋了。

网友C:
没有振动强度参数就无法绝对判定。晶体/晶振的抗机械冲击性虽不如其它常规器件,但也不是很脆弱。手机里有多颗晶体/晶振,揣在口袋里走路乘车可有见被震坏的?就是摔,那也比显示屏的耐受能力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振动强度参数就无法绝对判定。晶体/晶振的抗机械冲击性虽不如其它常规器件,但也不是很脆弱。手机里有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3231号称内置陀螺 没听说。哪里写着?
陀螺可以抗震这也没听说。
它被吹口气就完蛋了。 ...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products/digital/real-time-clocks/DS3231M.html/tb_tab3

DS3231M
±5ppm, I²C实时时钟
业内首款集成了MEMS谐振器的温补RTC,有效降低晶体的机械失效风险

网友A(点评):
陀螺呢?在哪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MEMS谐振器 ,确切吗?老大 你口气好硬哟~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原来 MEMS 被你叫做“陀螺”。老大 还是你口气硬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