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算放大器种类_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

楼主(2018-06-19):
运算放大器种类_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

    目前广泛应用的电压型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高放大倍数的直接耦合放大器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 : 按照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参数来分,集成运算放大器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通用型运算放大器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以通用为目的而设计的。这类器件的主要特点是价格低廉、产品量大面广,其性能指标能适合于一般性使用。例uA741(单运放)、LM358(双运放)、LM324(四运放)及以场效应管为输入级的LF356都属于此种。它们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集成运算放大器。

  2.高阻型运算放大器

  这类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是差模输入阻抗非常高,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一般rid>(109~1012)W,IIB为几皮安到几十皮安。实现这些指标的主要措施是利用场效应管高输入阻抗的特点,用场效应管组成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级。用FET作输入级,不仅输入阻抗高,输入偏置电流低,而且具有高速、宽带和低噪声等优点,但输入失调电压较大。常见的集成器件有LF356LF355LF347(四运放)及更高输入阻抗的CA3130CA3140等。

  3.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

  在精密仪器、弱信号检测等自动控制仪表中,总是希望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小且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为此而设计的。目前常用的高精度、低温漂运算放大器有OP-07OP-27、AD508及由MOSFET组成的斩波稳零型低漂移器件ICL7650等。

  4.高速型运算放大器

  在快速A/D和D/A转换器视频放大器中,要求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转换速率SR一定要高,单位增益带宽BWG一定要足够大,像通用型集成运放是不能适合于高速应用的场合的。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常见的运放有LM318uA715等,其SR=50~70V/us,BWG>20MHz

  5.低功耗型运算放大器

  由于电子电路集成化的最大优点是能使复杂电路小型轻便,所以随着便携式仪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必须使用低电源电压供电、低功率消耗的运算放大器相适用。常用的运算放大器有TL-022C、TL-060C等,其工作电压为±2V~±18V,消耗电流为50~250mA。目前有的产品功耗已达微瓦级,例如ICL7600的供电电源为1.5V,功耗为10uW,可采用单节电池供电。

  6.高压大功率型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主要受供电电源的限制。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中,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一般仅几十伏,输出电流仅几十毫安。若要提高输出电压或增大输出电流,集成运放外部必须要加辅助电路。高压大电流集成运算放大器外部不需附加任何电路,即可输出高电压和大电流。例如D41集成运放的电源电压可达±150V,uA791集成运放的输出电流可达1A。

楼主:
运算放大器种类_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分类

网友A:
用FET作输入级,不仅输入阻抗高,输入偏置电流低,而且具有高速、宽带和低噪声等优点,但输入失调电压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