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焊的H桥,有发热严重问题

楼主(2018-06-19):
用4个NMOS,型号IRF1404S焊的H桥,没有自举电路,用的霍尔信号驱动H桥,G极电压等于电源电压24V,能正常运行,但是其中一个上管发热严重,负载线圈发热也严重。我知道理论上G极电压要高于S极电压10V左右才能正常,但是我这个H桥量的电压是G极=S极=24V,这样居然也能正常运转,就是不知道为何4个管子里就一个异常发烫,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霍尔信号驱动H桥?

mosfet门极耐压也有限制,数据手册上都有的,24V应该是超了,虽然不一定会坏

网友B:
没有自举,上管不能完全导通,肯定会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信号驱动H桥?

mosfet门极耐压也有限制,数据手册上都有的,24V应该是超了,虽然不一定会坏 ...

就是靠霍尔管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控制H桥,1404的耐压是20V,但是感觉24V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自举,上管不能完全导通,肯定会发热啊

也就是说是没完全导通的锅了?有没有好的自举升压电路啊?要最简单的

xch
这种电路都能工作,说明负载很轻。4个功率MOSFET管凑钱买个电机驱动IC应该没问题。

楼主:
这是打板的图,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是没完全导通的锅了?有没有好的自举升压电路啊?要最简单的

用555搭个振荡电路,然后加个电感、二极管、电容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55搭个振荡电路,然后加个电感、二极管、电容升压

为什么要震荡电路?电容选什么型号?二极管选肖特基吗?

网友C:
MOS管发热无外乎要么过流、要么导通不足,测量DS间的压差即可获知。负载发热是否正常要看负载的工作电压和准许的通电时间,还是看手册确定。

网友D:
确保管子是否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靠霍尔管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控制H桥,1404的耐压是20V,但是感觉24V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

作为一个工程师,你用感觉来说话,还能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