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DMA窜通道

楼主(2018-06-19):
有谁用stm8L052 的 DMA会窜通道的,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没配置好?

网友B:
指定是配置问题 楼主上一个你的配置图把

网友C(2018-08-15):
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原因确实是找不到,我当时 是定时初始化就好。

网友D:
应该是你配置问题,不会乱串的,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