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使用仪表放大器的高性能加法器

楼主(2018-06-19):
使用仪表放大器的高性能加法器

  随着仪表放大器价格的逐步下滑,它们可以为传统上采用运算放大器的应用提供更高的性能。图1中的运放加法器有一些缺点。首先,输入端为中低输入阻抗,这是由每个信号的输入电阻所决定的。当驱动信号源阻抗较大,或需要设计低阻驱动源时,这种结构会产生增益误差。另外,电路也没有共模抑制能力,因此输入端必须是单端的。最大增益的通道限制了整个系统的性能。一个通道的较高增益会产生较低带宽、较大失真,并增加系统所有通道上的噪声。为限制这些作用,即使低性能的加法器也需要高性能、大带宽的运放。

  图1,一种采用单运放的典型加法器结构。

  这款运放加法器的噪声增益为1+10,000/(10||10,000)。最高增益的输入信号以及10Ω阻抗决定了噪声增益,但所有的输入缓冲器都增加了偏移电压、增益误差、噪声与失真。你可以用仪表放大器增加输入阻抗,提高共模抑制能力。一只仪表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与正、负输入端之间的压差成正比。在RG脚连接一只电阻RGAIN,就可将此信号放大(图2)。输出电压产生于参考脚与输出脚之间。这种结构可以用参考脚将一个加法器结构中的多个信号级联起来。每个仪表放大器的增益可以设定为不同值。

  图2,两只仪表放大器为该加法器电路提供了更多的输入阻抗。

  图3,在高于300 Hz频率下,仪表放大器结构表现出更强的THD+N性能。

  本系统比简单的运放加法器有多个优点。例如,每个输入端都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并有独立的共模抑制能力,它由连接到该通道上的仪表运放所决定。通道增益越高,则共模抑制越大,得到的误差越小。还可以使用仪表放大器的反相与非反相端,方便地加减信号;如果愿意,该放大器也可以使用差分输入信号。此外,每个信号的失真、噪声增益和带宽都与其它信号无关,从而有较低的偏移电压、增益误差、噪声和失真。图3的THD+N(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图表明,仪表放大器加法器的失真为运放加法器的五分之一,哪怕所用仪表放大器的带宽为1MHZ,并工作在1mA,而运放带宽为8 MHz,工作在4.5mA。

楼主:


网友A:
这三种设计的各有千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