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ending bit求中文翻译

楼主(2018-06-19):
今天在看STM32的固件库的时候,看到一行英文注释:Clear the pending bit for an external interrupt
求pending bit的中文翻译是啥,各路大神来瞅瞅。

楼主:
自己顶下,求大神给个答案。

网友A:
说句实话,这个单词真不认识,英语不好, 微机原理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术语.
但是经常见, 意思应该是  外部中断有个标志位锁存了, 需要清空一下那个位.
一般来讲就是申请中断用的那一堆标志位.
以前我都按 append来读, 后来 用杭州中天的ck802的时候,FAE给我说这个单词是pend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这个单词真不认识,英语不好, 微机原理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术语.
但是经常见, 意思应该是  外部中 ...

兄弟也是个较真的人啊,我也是查了半天不懂,唉,老外心里肯定有谱,吃了英文不好的亏啊,只能照着用了。

网友B:
pending bit应该是标志位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nding bit应该是标志位的意思。

也可以这么理解,估计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nding bit应该是标志位的意思。

感觉像 pined (被钉起来的) , 又像append(附加的) , 这个单词其它地方没有见过.

网友C:
刚好这几天在看STM的中断,这个应该是挂起位的意思。在EXTI的框图里外部中断请求的流程到NVIC之前就有pending request register。看它的参考手册该寄存器是维持中断请求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这几天在看STM的中断,这个应该是挂起位的意思。在EXTI的框图里外部中断请求的流程到NVIC之前就有pendi ...

NVIC_ClearPendingIRQ(),那这个函数的意思是?求解释一下,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NVIC_ClearPendingIRQ(),那这个函数的意思是?求解释一下,大神。

上面有人说了,是挂起的意思,不严格的话和传统的flag bit差不多意思。
实际意思有“排队”“轮候”“悬挂”等,不如就叫“挂起”吧。

NVIC_ClearPendingIRQ()按字面意思就是“清除挂起的中断请求”。

网友E:
挂起位,中断未及时响应,但标志仍有效,如果不需要处理了,就可以清除挂起位,中断就随之取消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起位,中断未及时响应,但标志仍有效,如果不需要处理了,就可以清除挂起位,中断就随之取消了 ...

多谢大神解答,我去再研究下,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有人说了,是挂起的意思,不严格的话和传统的flag bit差不多意思。
实际意思有“排队”“轮候”“悬 ...

好的,我去看下M3内核的书,应该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