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自带can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2018-06-19):
最近用f407做can数据发送 在回环模式可以干活,但在正常状态下无法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A:
请问楼主硬件如何接的 另一边需要接一个can接收器或者发送器

网友B:
是否接入终端电阻

网友C:
波特率设置正确?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电平信号

网友E:
是不是硬件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F:
回环测试说明代码正常的。

网友G:
那就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H:
can控制器自带的回环模式测试收发没有问题。

网友I:
参考官方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J:
两台对接的节点都必须在正常模式下,才能发送成功,若其中一台不是正常模式,那另一台正常模式的节点是无法发送成功的

网友K:
是不是IO接反了

网友F:
看看你的硬件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B:
有干扰了吗?

网友E:
这个使用ST的官网例子试试看。

网友C:
不同CAN设备之间的波特率如果不一致的话,肯定是无法通讯的。

网友D:
看看电平信号是否有输出呢?

网友G:
可以先查看芯片电压等是否配置正常,是否损坏等。

网友K:
两个的CAN代码是一致的吗?

网友H:
建议楼主看看你的另外一个接受的代码。

网友J:
应该是在回环模式下先调通一台,能正常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后,再在正常模式下接至少2个节点测试

网友I:
自己编写代码这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看看你的另外一个接受的代码。

请问您那 有合适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硬件如何接的 另一边需要接一个can接收器或者发送器

另外一边我接的usbcan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设置正确?

我用示波器卡了卡 没有问题啊

网友L:
波形很规整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可以先查看芯片电压等是否配置正常,是否损坏等。

lm1117-3.3    3.3V供电  量了量 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两个的CAN代码是一致的吗?

只有一个can  因为另一边我接的是usbcan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看看你的另外一个接受的代码。

不涉及另一边 亲 直接用的can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在回环模式下先调通一台,能正常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后,再在正常模式下接至少2个节点测试 ...

回环模式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编写代码这么麻烦的。

学习  没办法 第一次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IO接反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确认过了

网友M:
波特率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