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电池电压检测过压保护电路,谢谢

楼主(2018-06-19):
待测电压正常输出为2V,但可能由于电池开路原因导致电压输出为100V,这就会导致电路芯片烧坏,如何设计保护电路呢?请大虾们指点一二,谢谢。部分电路图如下:

网友A(点评):
猜想你这是铅酸电池,单节充满电是1.15*2V. 按照这个上限设计才安全

楼主:
部分电路如下:

网友A(点评):
电流不大的话,在TPS61200输入前面加个耐压高的LDO。 或者使用启动电压低的SEPIC,启动后切断供电,靠自举电源供电。

网友B:
电池开路怎么会有100v电压,图中没有显现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开路怎么会有100v电压,图中没有显现出来啊?

电池外部有充放电机,48节电池串联在一起进行充电,每节电池都是待测点,如果有一节电池开路了,充电电压就加到这个点了

网友C:
在每节电池电路上并联大功率的箝位电路,一旦发生开路导致箝位,通知充电机停止输出。
而且LZ的描述也有问题,假设48V,正常每节2V,接近100V,任何一节开路,也不会是100V的,是充电开路电压减去47节电池电压。

网友B(点评):
每节电池做钳位电路吗,直接在充电机输出做钳位

网友A(点评):
如果充电回路断电,负载没有抛开,也许加在整流桥输入端的是47x2V 电压。所以设计成100V耐压是合理的。 这样限流保护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是的,正常2V的电路,按照100V设计,成本很高呀。考虑成本,肯定是其它方式了,比如专门的BMS管理芯片,就不需要每节电池加复杂的电路了,只要检测即可,检测电路的耐压高对成本不影响。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它是每节电池一套检测,相互独立的,BMS不管用。与成本关系不大。每节一路ZigBee无线收发。 其实华为有现成的,一模一样的方案

网友D:
电阻分压,差分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每节电池电路上并联大功率的箝位电路,一旦发生开路导致箝位,通知充电机停止输出。
而且LZ的描述也有问 ...

电池标称2V输出,48节电池同时充电,实际充电机输出肯定是大于96V的,100V只是做一个极大值的假设

楼主:
感谢各位的积极建议,我先搭个箝位电路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标称2V输出,48节电池同时充电,实际充电机输出肯定是大于96V的,100V只是做一个极大值的假设 ...

如果是铅酸电池,2V一个,充电电压应该是2.5V左右,48节是120V。
假设每节电池最低电压是1.8V,减去85V,开路处的最大电压大约35V。
35V和100V的设计差别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铅酸电池,2V一个,充电电压应该是2.5V左右,48节是120V。
假设每节电池最低电压是1.8V,减去85V, ...

是铅酸电池,开路一节大概输入35V,开路几节就不好说了,现场出现过一槽烧坏几个的,所以这个保护电压设计高一点是不是要好一些

网友A(点评):
如果一个串联回路里面同时开路两节,理论上就没电了。只是你这检测电路维持回路。假如平衡,超压部分平均分摊。不平衡才出问题。 另外你这电路不需要考虑过流保护吗? 比如断了一节,停电维护,或正好停电。负载没有抛掉。烧了你的整流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铅酸电池,2V一个,充电电压应该是2.5V左右,48节是120V。
假设每节电池最低电压是1.8V,减去85V, ...

@gx_huang,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gx_huang,你的分析是对的。今天做了一下实验,串联6节2V电池,给15V充电电压,断开第4节电池,断开的点电压实测4.7V,用15V-2V*5=5V。再次感谢gx_huang,离成功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_huang,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不知道为何你的每节电池要保护,难道每节电池都接负载电路吗?不是48节串联供电吗?
还是要对每节电池均衡管理?
均衡电路,本来就有保护措施的,电压检测电路,每节输出都会串联1K左右的电阻。
至于均衡电路的放电负载,NMOS或者PMOS选高耐压的即可。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没有好建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何你的每节电池要保护,难道每节电池都接负载电路吗?不是48节串联供电吗?
还是要对每节电池均 ...

每节电池都有一个检测电路,采集电池电压并通过zigbee无线模块发送到主控板,现在的情况是若某一节电池开路了,该节电池检测输入端电压过高,前面的TVS管烧坏了,有的升压芯片也烧坏了,所以要加过压保护但又不能影响正常采集。

网友E(点评):
是MGL的师傅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节电池都有一个检测电路,采集电池电压并通过zigbee无线模块发送到主控板,现在的情况是若某一节电池开 ...

建议考虑BMS芯片统一管理,成本低。
否则,正常2V输入,接升压电路。如果输入变成30V,升压电路肯定受不了的。
普通升压电路,不带输入输出关断的,还会直接给升压后面的电路供电,后面的电路也会过压损坏。
如果不想改变设计架构,办法也是有的。
串联一个模块,当输入电压高于多少,关断输入,或者箝位电压。

网友F:
还是用BMS靠谱一点,

网友G:
并联一稳压2级管于入口 两伏可用3个硅二级管串联  0.7伏*3 代替  成本低?

网友H:
我师父以前搞过这样的一个电路,是在保险丝后面加1个可控硅电路,过压就触发可控硅把正极短路到地,把保险丝烧断;
提供个思路参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目前采用过压保护,熔断保险丝的方案,电路如下:
超过5V的输入时,钳位电路工作触发可控硅导通熔断保险丝,后面的升压及检测电路不工作,维修只用换保险丝。

网友B:
可以在输入端加个mos管作为开关,过压后把mos管关闭,这个思路也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