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消除图中波形的尖刺

楼主:
电路如图1所示:
说明:图中的三极管型号为:MMBT3904TT1G(改成NMOS管:IRLML2803TRPBF结果也一样),PWM信号为70khz,占空比20%,3.3V高电平。示波器测量R4和地(R4+激光的信号)之间的信号。

问题:激光和R4两端的波形上面和下面都很多尖刺,如何消除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2018-06-19):
线的问题?

网友B(点评):
赞同,像是线缆的电感造成的。

楼主:
哥,线很短呢  用的20cm左右的杜邦线,会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线很短呢  用的20cm左右的杜邦线,会影响吗?

线加测试方法   把试验台拍张照片

网友D:
把R4与LED灯去掉在测试

网友E:
加电容或磁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