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同步传输问题

楼主(2018-06-19):
用的是ST的USB_Lib2.20的库,读取UVC类摄像头的功能。每帧图片的大小为0x96000,有效载荷为0x380,则每帧数据要接收0x2AE个数据包,现在用库里的同步接收函数,虽然包计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每次接收到的都是单帧里的开始的0x380字节数据(包括12字节的包头),若再用同步接收函数,则接受的会是下一帧的图片数据。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搞?

楼主:
  1.     else if(hcchar.b.eptype == EP_TYPE_ISOC)
  2.     {
  3.       pdev->host.URB_State[num] = URB_DONE;
  4.    }

主要是在接收完成中断里加了这么一句代码。但是只能读出前面0x380字节数据
用的ST M4芯片,在线等大神

楼主:
看了STdatasheet对PKTCNT字段有这么一段描述,“The host decrements this count on every successful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of an OUT/IN packet. Once this count reaches zero, the application is interrupted to indicate normal completion. ”
感觉可以在这上面找解决方案,但是还是没什么明确的思路。若从请求整个配置描述符中(0x137Byte)控制传输找方案的话,觉得还是得改USB_host内核代码。。。
再搞不定就得等到后天ST的技术支持了。炒**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