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中的 IAPFD 0xAE; IAPCN 0xAF;是什么作用?还有带隙电压问题

楼主(2018-06-19):
如题。规格书上居然没有找到。。。请问这两个寄存器是干什么用???

N76E是不是有带隙电压的校准值存在某处?

set_IAPEN;
IAPCN = READ_UID;
IAPAL = 0x0d;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Low = IAPFD;
BandgapMark = BandgapLow&0xF0;

                if (BandgapMark==0x80)
                {
                                BandgapLow = BandgapLow&0x0F;
                                IAPAL = 0x0C;
                                IAPAH = 0x00;
                                set_IAPGO;
                                BandgapHigh = IAPFD;
                                Bandgap_Value = (BandgapHigh<<4)+BandgapLow;
                                Bandgap_Voltage_Temp = Bandgap_Value*3/4;
                                vREF_Voltage = Bandgap_Voltage_Temp - 33;        //the actually banggap voltage value
                }

网友A:
以上问题可以参考手册章节 In-Application-Programming(ISP), 在这个章节你可以了解以上寄存器,
IAPFD 0xAE: IAP Flash Data, Address: AEH.
IAPCN 0xAF:  IAP Control, Address: AFH.
带隙电压: 可参考章节 12-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有个介绍Internal Band-gap,里面有提供取数据步骤和样例代码.
N76E是不是有带隙电压的校准值存在某处:我的理解是,N76会把带隙电压存放在96-bit Unique Code 区域,我们可以设置IAP模式为96-bit Unique Code Read进行读取, 读取到的Band-gap值,可用于校准计算VDD.(IAP模式切换可参考IAP Commands小节).

回复的比较乱, 总而言之, 看手册 In-Application-Programming(ISP)和12-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章节可得到答案.

网友A:
对于你说的"规格书上居然没有找到", 建议你去官网下载最新的操作手册.

网友B:
去官方这个芯片主页的资料里下载所有文档看看。

网友C:
这个系列手册中说的很明白了。参考官方的例子里面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