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C34063稳压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19):
续流二极管是5819,电流并没有更大,那么是想提高效率?
似乎不如重新选个更合适的IC,效率成本都会更好

网友B(点评):
我们规定的芯片只能用MC34063,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C:
这个IC的开关脉冲比,最大50%

网友B(点评):
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C:
用MC34063制作了一个恒流充电器,24V输入,输出电流最大350mA,输出电压越高,最大输出电流越小。

网友B(点评):
PMOS管和NPN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扩流,占空比影响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D:
这是降压型 DC-DC 稳压器。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对比 LZ 的电路可以看出:
V16、V21、D11、R30、R33 和 MC34063 内部的 Q1 一起
组成了高端驱动开关,代替了 MC34063 内部的 Q1 。

开关过程大致如下:
Q1 截止时,D11 截止。电源通过 R30、V16 向 V21 的栅极电容充电,V21 截止;
Q1 导通时,V16 截止。V21 的栅极电容通过 D11、R33、GND、D12 放电,V21 导通。

MC34063 数据手册供参考:

网友E:
NPN管是让MOS管加速导通的,MOS管就是扩流用,不过就像2楼说的,续流二极管用5819,不适合大电流,

网友F:
三极管驱动,PMOSFET扩流。现在有好多电源IC能达到3A以上甚至8A,开关频率高,效率高,电路简单,很少再用34063.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MC34063制作了一个恒流充电器,24V输入,输出电流最大350mA,输出电压越高,最大输出电流越小。
...

他这个明显是恒压。

网友H:
这是buck降压电路,对BUCK电路原理了解一下就明白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