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串口0寄存器设置无法使用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8-06-19):
  在用Mini58芯片的时候,对UART0确实反复看了不少,没有发现问题,串口至今不工作。求大神指点。
贴代码:(选择内振22.1184Mhz, 波特率115200,程序一直卡在putchar()中)。
void uart_init(void)
{
        //打开uart时钟
        CLK ->CLKSEL1   |= (3<<24);      //HIRC
        CLK ->CLKDIV   |=(0<<8);
        CLK ->AHBCLK  |=(1<<16);
        //配置引脚
        SYS->P0_MFP  =(1<<9)|(1<<8)|(1<<1)|(1<<0);
        //配置模式
        UARTX ->FUNSEL =0;
        UARTX ->BAUD  = (10<<0);
        UARTX ->LINE  = (3<<0);      //8+1;
        UARTX ->FIFO  = 0;
}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UARTX->FIFOSTS & (1<<28)));
        UARTX ->DAT = c;
}

char getchar(void)
{
        while(!(UART0->FIFOSTS & (1<<14)));
        return  UART0->DAT;
}

网友A:
用的不是BSP库函数?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5/28 10:37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from PC terminal through RS232 interfac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8Series.h"

#include "uart.h"

#define RXBUFSIZE 1024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8_t g_u8SendData[12] = {0};
uint8_t g_u8RecData[RXBUFSIZE]  = {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comRbytes = 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comRhead  = 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comRtail  = 0;
volatile int32_t g_bWait         = TRUE;
volatile int32_t g_i32pointer = 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int32_t main(void);
void UART_TEST_HANDLE(void);
void UART_FunctionTest(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Read User Config to select internal high speed RC */
    SystemInit();

    /* Set P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rystal output/input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1_IN | SYS_MFP_P51_XT1_OUT);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XTLEN_Msk;
    CLK->PWRCTL |= (0x1 << CLK_PWRCTL_XTLEN_Pos); // XTAL12M (HXT) Enabled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STATUS_XTL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A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XTAL;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CKEN_Msk; // UART Clock Enab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SEL_Msk;
    CLK->CLKSEL1 |= (0x0 << CLK_CLKSEL1_UARTSEL_Pos);//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12 MHz or 32 KHz crystal cloc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2_UART0_RXD | SYS_MFP_P13_UART0_TXD);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TS and CTS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Msk | SYS_MFP_P01_Msk);
    SYS->P0_MFP |= (SYS_MFP_P00_UART0_nCTS | SYS_MFP_P01_UART0_nRTS);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UART Test Sample                                                                                        */
/* Test Item                                                                                               */
/* It sends the received data to Hyper Terminal.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UART function test  |\n");
    printf("+---------------------+\n");

    UART_FunctionTest();

    while(1);
}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ART_TEST_HANDLE();
}

/*---------------------------------------------------------------------------------------------------------*/
/*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
void UART_TEST_HANDLE()
{
    uint8_t u8InChar=0xFF;
    uint32_t u32IntSts= UART0->INTSTS;

    if(u32IntSts & UART_INTSTS_RDAINT_Msk) {
        printf("\nInput:");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_IS_RX_READY(UART0))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u8InChar = UART_READ(UART0);           /* Rx trigger level is 1 byte*/

            printf("%c ", u8InChar);

            if(u8InChar == '0') {
                g_bWait = FALSE;
            }

            /* Check if buffer full */
            if(g_u32comRbytes < RXBUFSIZE) {
                /* Enqueue the character */
                g_u8RecData[g_u32comRtail] = u8InChar;
                g_u32comRtail = (g_u32comRtail == (RXBUFSIZE-1)) ? 0 : (g_u32comRtail+1);
                g_u32comRbytes++;
            }
        }
        printf("\nTransmission Test:");
    }

    if(u32IntSts & UART_INTSTS_THREINT_Msk) {
        uint16_t tmp;
        tmp = g_u32comRtail;
        if(g_u32comRhead != tmp) {
            u8InChar = g_u8RecData[g_u32comRhead];
            UART_WRITE(UART0,u8InChar);
            g_u32comRhead = (g_u32comRhead == (RXBUFSIZE-1)) ? 0 : (g_u32comRhead+1);
            g_u32comRbytes--;
        }
    }
}

/*---------------------------------------------------------------------------------------------------------*/
/*  UART Function Test                                                                                     */
/*---------------------------------------------------------------------------------------------------------*/
void UART_FunctionTest()
{
    printf("+-----------------------------------------------------------+\n");
    printf("|  UART Function Test                                       |\n");
    printf("+-----------------------------------------------------------+\n");
    printf("|  Description :                                            |\n");
    printf("|    The sample code will print input char on terminal      |\n");
    printf("|    Please enter any to start     (Press '0' to exit)      |\n");
    printf("+-----------------------------------------------------------+\n");

    /*
        Using a RS232 cable to connect UART and PC.
        UART is set to debug port. UART is enable RDA and RLS interrupt.
        When inputting char to terminal screen, RDA interrupt will happen and
        UART will print the received char on screen.
    */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UART_ENABLE_INT(UART0,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THRE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while(g_bWait);

    /* Disable Interrupt */
    UART_DISABLE_INT(UART0,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THRE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NVIC_DisableIRQ(UART0_IRQn);
    g_bWait =TRUE;
    printf("\nUART Sample Demo End.\n");

}

网友:
#include <stdio.h>
是这个里面的函数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UARTX->FIFOSTS & (1<<28)));
        UARTX ->DAT = c;
}
这个函数不是stdio.h里的吗,是可以自己单独定义的?我没有定义这个,直接用printf就可以使用串口,是怎么回事。还是如果你自己定义了这个函数,就优先使用你定义的

网友B:
那就是putchar没有写对。